机加工估价问题,有没有估价比较准确的方法

楼主(2020-07-07):
各位机加工费用估价都是怎么估的,有没有好的方法,拿到图纸以后怎么能更精确的估算出机加工费用,比如工艺路线定好了,怎么更精确的估算出本道工序加工时长,还有刀具消耗,管理和辅助费用,有没有比较详细的公式,还有包括热处理费用,像调质、淬火、渗碳淬火、软硬氮化、盐浴软氮化之类的。欢迎交流指导

网友:
这个跟经验有很大关系,因为各个厂自身的成本和效率不同,加工工时费,厂房设备,租金,占了很大比例。只有自己做下来
,做完一批看看有没钱赚,下次调整价格。不然人家1元一件,你也学别人,别人效率是你的三倍,那怎办。

网友A: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专门的发过几篇帖子,整台设备的估价方法,单件加工的精确计算公式都有,你可以把“六角车的帖子目录”找出来看看,可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专门的发过几篇帖子,整台设备的估价方法,单件加工的精确计算公式都有,你可以把“六角 ...

网友B:
这个你所谓的物理公式应该不管用,政治经济学告诉你,价格这东西不等同于价值。机加价格也一样,随时间浮动。要想很准确,你家必须要有套高效准确的数据分析系统。有些大公司会把期货价格作为材料价格参考。但供货商认不认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但这也反映价格是有时间性的。关于工序加工时长,管理辅助费用。这也是套体系,涉及很多方面。如果你想知道工人工作的时间,除了卡秒表,可以学习下日本人关于这方面的著作,那是把人当做机构来分析,胳膊多长,零件放置位置设定。腿有多少,移动步长多少,每天移动位置,需要的时间(厂房规划有关)。取件放件需要多长时间。装夹多少时间。中间生理需要花多长时间。喝多少水,什么时间喝?大概什么时间上厕所,在厕所里需要呆多少时间。只要你想研究,这里面数据多了,可不是什么一两个万能物理公式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C:
我公司有时候就用材料估价,一般零件的价格是原材的价格的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公司有时候就用材料估价,一般零件的价格是原材的价格的3倍。

这种应该是对精度要求不高的时候所用的吧,精度高了以后这个还适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所谓的物理公式应该不管用,政治经济学告诉你,价格这东西不等同于价值。机加价格也一样,随时间浮动 ...

你说的这个动作频率,太详细了,前期估价这个没法太详细,这个后边批量以后需要大量的统计。现在就是想了解有没有比较准确的估算加工成本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专门的发过几篇帖子,整台设备的估价方法,单件加工的精确计算公式都有,你可以把“六角 ...

看过了,但是没有怎么更精确的估算加工时间的方法,想了解这方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动作频率,太详细了,前期估价这个没法太详细,这个后边批量以后需要大量的统计。现在就是想了 ...

养群狗仔跟你供应商,他上哪家进材料,工人工资多少,租金多少。比如哪家用的重熔料,哪家用的进口料,哪家用的国产料,他家是小学生价格还是博士价格,房子是自己的还是租的。这样可以估价可以精确到户。要想准确功夫肯定不能少,世界这么复杂,你怎么能想着用简单公式解决复杂问题呢?你们做数据应该比我更清楚这些套路吧。还有个办法,你给他指定材料供应商,指定热表处理厂商,也能控制他的成本,当然你肯定得给人足够的利润空间。不然没人帮你做,偸工减料那也正常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这样的机加工报价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养群狗仔跟你供应商,他上哪家进材料,工人工资多少,租金多少。比如哪家用的重熔料,哪家用的进口料,哪 ...

傻B一个,写一堆没一句有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傻B一个,写一堆没一句有用的

傻B,你挺喜欢理我的嘛,你不是说没人理我么?你这是有病?还是你就是这种养狗仔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傻B,你挺喜欢理我的嘛,你不是说没人理我么?你这是有病?还是你就是这种养狗仔的呢

老子就是正义感强一点
看到狗子,就忍不住来一套打狗棒法

网友D:
如果你用的是普通的Q235或者45钢,直接拿重量去乘以30,作为估价,基本差不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应该是对精度要求不高的时候所用的吧,精度高了以后这个还适用吗

只是给个方法建议,楼主没有必要这么激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给个方法建议,楼主没有必要这么激动

不是激动,就是想和大家交流找一个相对准确的估价方法。互相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用的是普通的Q235或者45钢,直接拿重量去乘以30,作为估价,基本差不多的

这种方法是只适用于一般精度吗,其他材料的有比较准确的估价方法吗,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是只适用于一般精度吗,其他材料的有比较准确的估价方法吗,学习一下

取决于你公司做什么设备,我们公司设备主要的材料还是以Q235为主,精密的零件占比比较少,按照这样估价基本是准的
其实只要你做过一个项目,把最终采购价格一看,你就心中有数了。
另外公司和供应商之间还有返点之类的,所以同样的零件,每家公司最终做的价格相差可能很大。所以参考网上的,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