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论坛大师,关于齿轮齿条的传动设计

楼主(2020-07-08):
如图,B是主动轮,A是从动轮,驱动C1C2齿条往相反方向运动,在保证A与B啮合,A与C1C2啮合,B和齿条无干涉的情况下,如何确认齿数及齿轮中心距(要求齿轮齿条模数2M数,齿数控制在50齿内)

网友A:
你这属于回转机构,负载是多少,用多大的电机,

网友B:
你这个不是屏住了嘛

网友C:
去做个样品玩下下嘛

网友D:
齿条的负载或者速度有要求吗?两相啮合的齿轮中心距a=(d1+d2)/2=(z1+z2)*m/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属于回转机构,负载是多少,用多大的电机,

这边负载几十公斤吧,就想看看这个结构如何确定中心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齿条的负载或者速度有要求吗?两相啮合的齿轮中心距a=(d1+d2)/2=(z1+z2)*m/2

这个我知道的,我想知道A与A齿轮的中心距是多少,如何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是屏住了嘛

不会啊,没干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做个样品玩下下嘛

就是样品做出来不和想象的一样,就想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样品做出来不和想象的一样,就想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样品和想象哪里不一致?

当初如何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样品和想象哪里不一致?

当初如何计算的?

就齿轮齿条啮合不了,我做的样品是选用的两模数齿轮A42齿B36齿,齿轮中心水平,AB中心距78,然后想着齿条和A只要分度线相切,应该就是啮合了,结果做出来实物齿轮是啮合了,但齿条和齿轮就是不啮合

网友:
C1齿条 和 C2齿条 应该都需要有调整量吧?
没有调整量 纯靠加工来保证位置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样品做出来不和想象的一样,就想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就算你中心距算得如何一致,你这种在设计上属于过定位,当然以前很多小朋友在网上跟我争了很久。这种结构在你的传动间隙大的情况下可能能动。但在间隙小的情况下就是卡死。再小就装不上。换句话说,就是你尺寸链累积公差到一头去了,那个尺寸就不匹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算你中心距算得如何一致,你这种在设计上属于过定位,当然以前很多小朋友在网上跟我争了很久。这种结构 ...

嗯,那么老师,像这种情况该如何去解决呢?原谅我是个小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那么老师,像这种情况该如何去解决呢?原谅我是个小白

老师算不上,倒可以给点建议。换个方案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齿轮齿条啮合不了,我做的样品是选用的两模数齿轮A42齿B36齿,齿轮中心水平,AB中心距78,然后想着齿条 ...

我觉得两个从动轮中心距应该是齿条齿距整数倍,驱动轮齿数应该是偶数,驱动齿数根据两个从动轮中心距加变位调整,就可以了。两个齿轮受力不会很平衡,最好去了驱动轮,两个从动轮各用一个伺服电机驱动或许可以。

网友G:
B直接驱动齿条不就可以了吗?干嘛要通过A驱动?过定义了,理论上就行不通,就算按参数计算刚好可以,但实际加工也不行

网友:
既然模数已经定了,就由你齿数决定,最大齿数又可以由外形尺寸来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两个从动轮中心距应该是齿条齿距整数倍,驱动轮齿数应该是偶数,驱动齿数根据两个从动轮中心距加变 ...

嗯,这个我也考虑过的,但是这样一个是空间不允许,一个是成本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B直接驱动齿条不就可以了吗?干嘛要通过A驱动?过定义了,理论上就行不通,就算按参数计算刚好可以,但实际 ...

只用B驱动,行程达不到

网友:
分度圆直径需要先计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