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芯冲孔模具结构

楼主(2020-07-08):
见图,28的铝管,要套芯冲这两个孔,一次出完。是两侧对冲还是从大孔方向冲穿整条管?

网友A:
当然是对冲,直冲行程太长,且废料无法出模。

网友:
都可以啊,要是我的话就两端冲,单边冲的话料断裂口会在外面。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对冲,直冲行程太长,且废料无法出模。

废料无法出模,一针见血。谢谢大神。那芯棒是要做大小孔?用电火花加工吗

网友:
2楼点评到位

网友:
肯定要对冲的,一头冲出管子就会被压变形掉。

网友B:
可以冲两次的,这样比较好定位,设计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冲两次的,这样比较好定位,设计比较简单!

现在方案基本确定一次出两个孔了,由于两侧孔径大小不一样,这样凹模就不能用线割加工了,不知用电火花是否能像线割一样加工刀口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