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梯形丝杠的计算问题。

楼主(2020-07-08):
各位大神,本人是个菜鸟,请教一下,关于梯形丝杠,如果给丝杠的螺母施加一定的力,怎么去计算丝杠的旋转扭矩和旋转的圈数,有没有计算公式啥的,非常感谢。

滚珠丝杠

滚珠丝杠

网友A:
螺母沿丝杠轴线移动的最大线速度除以丝杠的转速就是丝杠导程,丝杠要行走的行程知道,就可以计算出转的圈数。

扭矩=9550*功率P/转速n

网友:
这个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母沿丝杠轴线移动的最大线速度除以丝杠的转速就是丝杠导程,丝杠要行走的行程知道,就可以计算出转的圈数 ...

谢谢您的热心解答,还有一个不明白,这个转速N,设计的是没有要求多大,能转就行,还有那个功率P应该怎么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热心解答,还有一个不明白,这个转速N,设计的是没有要求多大,能转就行,还有那个功率P应该怎么 ...

作用在丝杠上的力乘以在这个力的方向上的线速度。

网友:
希望THK的丝杆选型可以帮到你

THK 梯形计算01.pdf

THK 梯形计算02.pdf

网友:
|yeqingcheng发表于 07-08 21:03
谢谢您的热心解答,还有一个不明白,这个转速N,设计的是没有要求多大,能转就行,还有那个功率P应该怎么求?

那就按最大转速,极限值来计算。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