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薄件与厚件焊接,厚度最好不要相差超出多少?

楼主(2020-07-08):
抱歉,之前匆忙发帖没有说清楚。
如下图,左边是壁厚2mm的矩形空心型钢,右边是厚度10mm的钢板,材料都是q235。这样焊接会不会有问题?因为薄件与厚件焊接有可能厚件未熔化,薄件已焊穿。

网友:
下车间向焊工师傅请教是最直接的。

网友:
这问题太简陋额,材料、焊接方式、应用场合之类的都没说。

网友:
除特殊情况,应该没这种界定

网友:
一般是不要超过薄板的厚度

网友:
加工工艺以及应用场景不说 咋能回答

网友:
调整焊接2mm厚板材的电流,基本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2mm焊接没有问题,如果太薄时对焊接方法有要求

网友:
两者的厚度相差不要超过3毫米,否则薄件容易焊穿,焊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