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基板水平调校

楼主(2020-07-08):
   入行多年,对设备基板水平调校问题还是不懂,希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个人对这块理解  :设备基板为各个机构按装的基准面,是重中子重,基本面都不平怎么可能做出有精度的设备。

   机架与基板安装方式常见1.方通上焊板与基板连接;2.方通直接与基板连接;
   第1种,方通上焊板,机架焊时肯定不会很平,有的机架焊完还不上龙门铣过一刀,这样与基板连接会变形,基板就没精度可言;
及时上龙门铣,机架还有可以能不平,运输什么的造成。
   方通上焊板后要不要上龙门铣这是个问题?(老板扣,要省钱)

   第2种,方通直接与基板连接,机架焊时不平,装上去肯定不平。

  既然焊接回来的机架不平,那安装时怎么校平呢?简单的调节地脚只能调个大概,那要细调,放两个水平尺,在基板下垫垫片还是什么呢?垫垫片边角还好说,可以垫的到,中间部分怎么垫?大家具体什么调校平面的?    相关资料在哪里可以查看?我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
方钢与基板链接地方不是有凸台?、

方钢机架做完后要经过龙门铣一刀平

网友A:
水平之前首先要平,也就是首先保证平面度,之后才能谈水平。焊后加工并不能保证平面度,原因是:钢板本身带应力,铣掉一层表面,破坏了原有的应力平衡状态,必定有新的变形发生;焊接造成的热应力有一个释放过程,就算你铣出一个满足要求的平面,放几天就没了。如果平面本身就不平,你怎么说这个不平的平面是不是水平?

网友B:
这个其实并没有你想的那么重要,机械不足,其他补全。试想一辆无人驾驶汽车,遇一路况凹凸不平,难道能下车把路铲平了再走。这场景再一转,到了盘山公路,这路估计跟海平面不平度更搭不上,难不成你得让他建桥,垫水平?当电气控制水平差的情况下,机械功能相对多些。可你现在机械达不到,你想不明白了?七八年前措施,你觉得现在还一成不变么?其实很多日系的机械那块烂得很,没多少有特殊公差要求。还大量一堆螺钉螺栓联接。可他照样卖你钱,还卖高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平之前首先要平,也就是首先保证平面度,之后才能谈水平。焊后加工并不能保证平面度,原因是:钢板本身带 ...

如果精度要求很高 机架底板做厚实点  焊后去去应力热处理 再加工

网友:
米思米有一种专门的调整螺栓,用来调大板水平的,楼主可以自己查阅下

网友:
高端高精设备,焊后人工时效,飞平。或者用大理石台面。低端的用垫片、用顶丝调平。

网友:
20厚的钢板,机加工平面,然后再焊上去。焊接的时候,对称施焊,别逮住一个角猛焊。四个角都点焊,隔一段焊一段,都焊完再回来焊。
这样做问题不大。
比较担心的原因,还是没做过。做一次心里就有数了。

网友:
我们是重工业,常规做法是板上所有安装东西的平面焊一块钢板,然后加工焊接的钢板面,保证平面精度。

网友:
想省钱的话直接垫铜皮,或者顶丝,调的怎么样就看师傅手艺了,只是后续的维修会比较麻烦。

网友:
焊接的机架一般要上机床上加工一下,作为其他尺寸的测量基础和设计基础,在安装中需要用垫片组去调整满足精度要求。

网友:
就是你第一图的做法,机架用方通焊接,上下表面4个角各焊块厚板,然后将机架上龙门铣加工,然后再弄块厚的工作台板,一般30厚以上,台板上大磨磨平的,台板与机架螺栓连接。这样机架是平的,台板是平的,安装时不平还可垫铜皮,三重保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其实并没有你想的那么重要,机械不足,其他补全。试想一辆无人驾驶汽车,遇一路况凹凸不平,难道能下车 ...

傻B东西,这么简单的工艺问题,你写这么一堆废话

网友(点评):
文明交流是前提,一般设备都不需要很高的要求,除非是非标加工设备,上面还有机构安装板不平了还能垫的

网友:
一般两种方法:
1.如果上面那块板的平面,员工需要操作,人会接触到。那这块板一般是镀镍的,下面的焊接架是喷漆的,那就在焊接架上焊4个小板,然后焊后加工,上龙门铣把4个小板铣0.1平面度
2.如果上面那块板的平面,员工平时是接触不到的,那可以把上面的整个板和焊接架焊在一起,然后整体上龙门铣一刀,然后加工面喷上清漆防锈,这样成本上会比第一种便宜不少

建议的话,就用第一种,很常见的,一般都这么做

网友C:
设备工作台面的水平调节,我们这边是靠一把水平尺来调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工作台面的水平调节,我们这边是靠一把水平尺来调节的。

可以详细说下调节过程吗

网友D:
没看懂,你是要设备调平,还是焊接后机架平行度问题

网友:
真的是重要的设备就直接上大理石了,大理石的整个面是平的,大理石底部也是焊接几块小的钢板来垫,就算有点不平也没关系

网友:
要求精度好的话一般用第一种方法:
      方通上面焊接小块是为了减少加工量,一般焊完后,用龙门铣飞一刀。大板调平在焊的小块上面垫垫块调水平;
第二种用在不重要的小台子上,成本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懂,你是要设备调平,还是焊接后机架平行度问题

他想问的是机架上表面和大底板的相对平行度

网友:
挺实用的

网友:
低端不需要平,靠师傅装配手艺,高端靠加工设备傻子也能装,工价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