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种产品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20-07-08):
前几天一个朋友问我,钣金加工,怎么把这个产品做出来,这块本人不大懂,求教各为大神。

网友:
是有点难度,这得专门的专机做吧。

网友A:
轴向没变化的一般是这样,楼主的图片有难度,也可能有其他简单办法,坐等大神

网友B:
加工中心铣  量大开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中心铣  量大开模具

这个铣的出来?我朋友他们家有加工中心,说坐不了!另外开磨具怎么做,能再具体点么,谢谢!

网友(点评):
这怎么加工的出来,最多3MM的刀9MM的吃刀量

网友:
我感觉啊每个折弯的地方都是要滑动块,多少个褶子,就得多少滑动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向没变化的一般是这样,楼主的图片有难度,也可能有其他简单办法,坐等大神

我感觉你这样也行,竖向的折弯折出来,然后再按你这种来做。

网友(点评):
这怎么可能折出来,像那个动画一样一道一道压还有点可能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C:
冲压可以搞定,多少件,需要做吗

网友D:
是不是焊接或者铸造出来的?

网友:
看图片应该是折弯机做出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压可以搞定,多少件,需要做吗

需要做啊,应该是大批量的,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焊接或者铸造出来的?

应该是折弯或者冲压出来的,产品上没见焊接或铸造过的痕迹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是冲压成型的

网友:
开模具做出了的吧!

网友E:
这种属于钣金成型工艺,一块厚的板,通过几次冲压成型为薄的波浪形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属于钣金成型工艺,一块厚的板,通过几次冲压成型为薄的波浪形零件。

多谢大神指点,我去网上找找看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20-08-12):
引用 网友A:
轴向没变化的一般是这样,楼主的图片有难度,也可能有其他简单办法,坐等大神

这个好像是压彩钢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