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机压配求助

楼主(2020-07-08):
如下面的图,将一个塑料外壳和金属接口,通过冲压设备,把金属件边缘给压弯,从而紧固两个零件。前面两个图是压配好了,后面两个没有压配。想知道这个装配过程是怎么实现的,怎么设计冲压模具,或者有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这是旋铆工艺吧,

网友:
这是旋压工艺吧,找点旋压工艺分析再看看旋压机的原理就差不多了

网友A:
你这是汽车连接器吧

我们做过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
我理解你的意思是要把黑色塑料和金属体像图1那样,把金属的口打个园弯,扣住黑色塑料是吧?  那做个锥形的内部带冲压后的园弯尺寸形状的磨具用气压,或液压的动力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汽车连接器吧

我们做过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的

你没看错  是连接器

网友:
用热胀冷缩是不是更简单?

楼主:
|南天横翼发表于 07-08 14:31这是旋铆工艺吧,
是的

楼主:
|机械小白270发表于 07-08 15:01这是旋压工艺吧,找点旋压工艺分析再看看旋压机的原理就差不多了
好的

楼主:
|huyou12发表于 07-08 15:56你这是汽车连接器吧

我们做过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的

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