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海拔对真空泵的影响

楼主(2020-07-08):
有没有哪位大神研究过高海拔对真空泵的影响,谢谢了

网友A:
海拔高度越高,空气越稀薄,真空泵出口的真空度越小。不知道是否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拔高度越高,空气越稀薄,真空泵出口的真空度越小。不知道是否对?

对的,但是对泵的性能有啥影响呢?比如,低海拔地区,泵用一分钟把一个一升的罐子抽成-90kpa;在高原会怎么样呢,会用时间更长或者更短,或一样,

网友B:
从电气和气压两方面考虑   海拔高了电气性能的变化   我感觉外界压强变小有利于真空泵    像有的真空泵要串联起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电气和气压两方面考虑   海拔高了电气性能的变化   我感觉外界压强变小有利于真空泵    像有的真空泵要串 ...

谢谢了,停着说的很有道理,据我了解高海拔对电机影响挺大的,电机的性能会下降,就是不太清楚气压方面有啥影响,听你这么说,好像突然有点明白了

网友:
极限真空不变,也就是对泵的性能不会有影响,只是真空度测量仪器的读数会变化。

网友:
海拔对于真空度的影响供参考:

对于真空发生器而言,高海拔情况下实际真空度会有下降。

网友:
真空发生器在高海拔下真空度会有下降

网友(2024-10-30):
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设备上高原了,找不到问题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