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不锈钢材料适合做轴?强度不比45钢差

楼主(2020-07-08):
那种不锈钢材料适合做轴?强度不比45钢差。

网友:
440不锈钢或者2cr13  3cr13

网友:
GGr15,不过也会锈

网友:
你用304不锈钢计算下能不能满足负载下的强度要求,打出余量。

网友:
Q235  Q345  20#   45#

201  304   316  强度对比下

网友:
201比较合适,我们都用这种材质的做为轴类零件。

网友(2020-09-16):
201的就行,无磁,易加工,经济实用。

网友:
40Cr常用吧,处理也都有经验,加工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