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薄壁零件

楼主(2020-07-08):
想做一个直径接近900,壁厚只有2mm的圆筒,高度要700左右,用什么材料强度可以高点。现在考虑使用钛合金,但是强度还是差点。

补充内容 (2020-7-9 11:03):
这个活我们是用来做空心钻的,在材料上切削出圆柱体,之前考虑用钛合金的TC4,要求整体圆度在1mm以内,但是由于强度的原因,很可能做好了自身的变形就会超过1mm,所以现在想问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材料,强度高点的,...

网友A:
要达到怎么样的强度呢?你所谓的强度是怎么一个概念?表述不清不楚

网友:
钛合金种类也很多的,建议查看一下其它种类的钛合金

网友B:
滚筒是做什么用?用碳纤维材料的参数计算下。

网友:
可以压成瓦楞板

网友:
有难度,但是最好给出详细要求,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想要啥样的强度你得说啊

网友C:
航空用铝合金,7075(美国牌号),中国牌号好像是7A04(LC4)合金,强度极限可达500~700MPa,是目前室温强度最高的一 类铝合金,具体可以百度超硬铝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达到怎么样的强度呢?你所谓的强度是怎么一个概念?表述不清不楚

目标就是900mm的直径,700的高度,2mm的壁厚,做好了圆度能在1mm以内,能够支撑起自身不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筒是做什么用?用碳纤维材料的参数计算下。

用来切割材料,碳纤维会不会太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空用铝合金,7075(美国牌号),中国牌号好像是7A04(LC4)合金,强度极限可达500~700MPa,是目前室温强度 ...

最近实验了一块900MPa的钢板,卷好了还是变形,主要是壁厚太薄。

网友D:
可以去找做卷形机那种靠旋转滚动出的设备,整体先卷圆,再成型,最后缝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去找做卷形机那种靠旋转滚动出的设备,整体先卷圆,再成型,最后缝焊。

目前就是这么做的,但是材料刚性低,使用中变形,切削缝隙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