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凸轮变径机构,我想改进一下

楼主(2020-07-08):
这个刺钉滚筒原本是刺钉与滚筒焊接在一起的,滚筒在工作的时候肯定是旋转的。然后我想将刺钉与滚筒做成配合起来的,就想到了这个凸轮变径机构,用来调整刺钉高度,我想改进的是当外层那个套筒带着连杆旋转,连杆带着凸轮变径那个盘一起旋转时,我还可以单独调整凸轮变径那个盘的旋转,就是说在套筒带着凸轮变径机构旋转时,我还可以调整连杆的直径,即刺钉的高度。

刺钉滚筒

刺钉滚筒

凸轮变径机构

凸轮变径机构

网友:
哦,计算过吗

网友A:
这样怕不吃力呀,里面用个大凸轮可能会受力些。

网友B:
变径凸轮+套筒+连杆都在旋转,lz想如何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怕不吃力呀,里面用个大凸轮可能会受力些。

这个在后续加工的话,我会考虑进去,现在的情况是我想在旋转的过程,再调节连杆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径凸轮+套筒+连杆都在旋转,lz想如何调节?

都在旋转的过程,我想调节的时候,变径凸轮可以相对套筒再旋转

网友C:
价格单向轴承可行吗  正传整体转,凸轮翻转可以调节高度

网友:
不建议用凸轮

网友D:
可以,我建议再加回位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单向轴承可行吗  正传整体转,凸轮翻转可以调节高度

我用了另一种结构了,用连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我建议再加回位弹簧

额,我想改进的,目的是滚筒旋转过程我也可以调节长短,现在这个只能是静止状态的时候才能调节

楼主:
换了一种电动推杆带动连杆调节的机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在旋转的过程,我想调节的时候,变径凸轮可以相对套筒再旋转

转速多少rpm?旋转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再旋转?

网友:
动作确实可以实现,但是如何保证机构在动作时不卡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