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片切割电机功率计算

楼主(2020-07-08):
各位大师,要设计一个切圆钢的设备,电机功率怎么选,求教

网友A:
发帖一年了,还不会求助吗

网友:
切圆钢的设备有好几种,都有专业的书籍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帖一年了,还不会求助吗

找不到相关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帖一年了,还不会求助吗

请赐教,

网友:
计算不会,我只会试验,小的不行换大的。要不走捷径,去市场上参考人家的。

楼主:
谢谢,现在要切一个160的圆棒,不知道用多大电机,找资料也没找到,看有的说要用15KW的电机

网友:
切割机的电机功率都是380A的,转速一般在4300转。分类:切割机从切割材料来区分,分为金属材料切割机和非金属材料切割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