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怎么克服链轮轴向力呢

楼主(2020-07-09):
如图所示的一个惰轮组件,怎么克服这个链轮的轴向力呀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
轴用弹性挡圈

网友A:
轴向有点移动,有多大的关系?作为传递力的惰轮组件,怎么只有一个,径向力如何控制呢?

网友:
没明白,是要克服轴的重力吗?

网友:
做成C形支撑,链轮在中间,轴向力基本可以忽略。

网友B:
说实话,没看懂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向有点移动,有多大的关系?作为传递力的惰轮组件,怎么只有一个,径向力如何控制呢?

链传动,起支撑和导向的作用,有三对,左右各三个,防止链条左右摆动,中间是轴承,轴承用轴卡顶住,链轮套在轴承上的,链轮的1边可以可以扯个台阶,顶住一边,我的想法是,3对左右对称的,链传动是链板式的,俩边的链轮只要有一边顶住,应该就可以克服轴向力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没看懂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就这个动力,链传动时,链轮不会左右跑吗

楼主:
链轮两边各车一个台阶进去,顶住里面的轴承,应该就可以克服轴向力了吧

网友:
通过轴承把轴向力往安装架或者底座上传递。

网友:
轴承内孔和轴小过盈,加轴挡,完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轮两边各车一个台阶进去,顶住里面的轴承,应该就可以克服轴向力了吧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速度不要太快就好

网友:
谁给的轴向力?

楼主:
链传动,链条有可能会左右摆动

网友:
两链轮保持在一个平面内不会有轴向力。我看你链轮离支点有点远,会产生弯矩,会影响传递力,应避免受力点与支点距离过远缺陷。不得已情况下可以给伸出链轮轴寄一个支撑杆以加强刚度不够的缺陷。

网友C:
轴承内圈在轴上用台阶+挡圈就可以了,轴承外圈在链轮里面也是台阶+挡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轴承内圈在轴上用台阶+挡圈就可以了,轴承外圈在链轮里面也是台阶+挡圈的。

清楚明了

网友:
通常都是用轴用挡圈来实现的。

网友:
你说的是链条跑偏的轴向力吗?

网友:
从理论上分析,几乎没有轴向力的
题主是想说防止轴向移位吧,用轴用弹性挡圈就好了,锁紧环,紧定螺钉等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