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总工,这个槽需要怎么加工出来!

楼主(2020-07-09):
这块工艺以前是锯床锯两侧,然后利用立钻把槽钻出来。    现在工艺不允许,因为钻不能保证跟锯床完美衔接,有不到位的情况。现在需要先单边预留1mm,再铣出来,可是刀侧向进给,铣不了几个就崩刃。不知道怎么搞了,厂里都是升降式铣床,需要用什么设备,什么刀具比较好点。

楼主:
如果刀子侧着进去,会受不了把,就是担心这块,需要怎么让刀子稳住。

网友A:
工作有多厚
用拉刀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有多厚
用拉刀行吗?

64mm个厚

网友B:
什么状况?铣个普通槽,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状况?铣个普通槽,这么复杂?

是铣个普通的槽!!
厂内都是升降式铣床,铣刀进去铣不了几个就崩刃,铣刀侧刃受力,端部是不是应该有顶尖去顶着会好吗,可是这咋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铣个普通的槽!!
厂内都是升降式铣床,铣刀进去铣不了几个就崩刃,铣刀侧刃受力,端部是不是应该有 ...

铣床还有不能升降的?你这是进口谁家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床还有不能升降的?你这是进口谁家的设备?

就是这种圆弧的槽 ,刀具进去做几个就崩刃了,不晓得咋解决了嘛

网友C:
有可能是刀具和工件共振,那只能改变工件结构,或者改变刀具,转速,或者机床结构(这个根本不现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圆弧的槽 ,刀具进去做几个就崩刃了,不晓得咋解决了嘛

是哟,大哥,这图看上去是侧面图,要侧面进刀哈。你家师傅这样看图,还知道打刀叫崩刃,神奇的世界不如换个不神奇的人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哟,大哥,这图看上去是侧面图,要侧面进刀哈。你家师傅这样看图,还知道打刀叫崩刃,神奇的世界不如换 ...

是的呀  20的槽宽,需要利用铣刀铣刀22的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刀具和工件共振,那只能改变工件结构,或者改变刀具,转速,或者机床结构(这个根本不现实)

一个槽难倒了一批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呀  20的槽宽,需要利用铣刀铣刀22的宽。。。

楼主:
哥   就是刀不稳咋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   就是刀不稳咋解决

网友D:
线切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切割吧

你有毒

网友E:
看起来普通铣床就可以干的活啊!提一个思路,试试看。
把零件用夹具固定住,防止晃动。
沿着红色轨迹铣槽,右端先不要铣通,保持刚性,防止抖动。
换夹具,把已经铣开的槽内部支撑住,即内外都固定,再把槽铣通。

网友F:
没办法!谁让他们还用上世纪初的工艺设备来干现在的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办法!谁让他们还用上世纪初的工艺设备来干现在的活?

哥,您说下设备,我去看看。厂里设备的确不怎么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普通铣床就可以干的活啊!提一个思路,试试看。
把零件用夹具固定住,防止晃动。
沿着红色轨迹铣槽 ...

先对您说声谢谢,就是麻烦了点。我跟他们也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办法!谁让他们还用上世纪初的工艺设备来干现在的活?

这种槽哪种设备适合干,我也让我们领导换一台!

网友G:
铣右边的槽子,这个对立铣来说不是难事儿。这个零件什么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铣右边的槽子,这个对立铣来说不是难事儿。这个零件什么材质?

我们厂里都是卧铣。材质35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厂里都是卧铣。材质35号

35#很普通的材料,你能加工不了,拿出去外协。

网友H:
这东西加工中心加工很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东西加工中心加工很难吗?

加工中心不难,一般不都是铣床嘛。我们厂只有卧式铣床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普通铣床就可以干的活啊!提一个思路,试试看。
把零件用夹具固定住,防止晃动。
沿着红色轨迹铣槽 ...

铣通之后,槽口会变形吧,还是得留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I:
铣通之后,槽口会变形吧,还是得留余量

变形不明显,毕竟还是钢的,主要还是铣刀崩刃。

网友:
用铣刀一个孔一个孔钻过去,最后再铣一遍

网友J:
非要里面的R吗?不是的话搞台卧铣,弄个盘铣刀如何?或者先钻孔,然后用盘铣

楼主:
引用 网友J:
非要里面的R吗?不是的话搞台卧铣,弄个盘铣刀如何?或者先钻孔,然后用盘铣

里面非得是R,主要这种R系列的产品比较多,图纸不可能全改。

网友:
如果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是不是一回事,任何普通的铣工都可以干出来,可现在呢,哪里有货真价实的铣工了呀?要知道普铣不是加工中心呀,那个R是完全要靠手工拨出来的呀,一两个还可以慢慢地拨出来,但批量呢?现在哪里又有货真价实的铣工呢?

网友K:
随便什么加工中心设备都好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随便什么加工中心设备都好做的吧

铣床能做吗?卧式铣床肯定不行了, 其他的行吗

网友J:
要不一步到位,去弄台快走丝线切割。还省人工,把程序设置好,就不用管了,切完自动报警,然后人工上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不一步到位,去弄台快走丝线切割。还省人工,把程序设置好,就不用管了,切完自动报警,然后人工上下件。

奢侈。主要效率不够。厂里还是有点量的

网友:
能不能用线切割?

网友L:
设备不行,换设备就好啊。千万别好心干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L:
设备不行,换设备就好啊。千万别好心干坏事

是的,可是我该换成什么型号的设备比较好

网友:
刀具选最合适的,剩下就是转速和进给量的问题了。

网友M:
线割,电火花什么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M:
线割,电火花什么的可以

我这是大批量的产品,锻件,线切割不太好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这是大批量的产品,锻件,线切割不太好吧

参照18楼,左右固定,用一个刀开粗,用一个刀精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参照18楼,左右固定,用一个刀开粗,用一个刀精加工

厂里购置一台二手的850立加,一切问题都可解决了.

网友N:
崩刀关键是工装不好,没有夹紧。在工装上解决。还有一个办法是铸造的时候选择好点的铸造,尽量减少机械加工。总体成本降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N:
崩刀关键是工装不好,没有夹紧。在工装上解决。还有一个办法是铸造的时候选择好点的铸造,尽量减少机械加工 ...

工装这方面可以考虑。但是东西是锻的   不允许铸造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直接搞台切割机,激光的表面和精度都好,就是贵点,有一种也是氧割的,表面有一点斜度吧,这种工艺效率比较高,精度差点而已,不过你的是锻造的,好像也不合适这种工艺了

网友:
把切削量降低,多铣一遍

网友:
进刀速度慢一些应该也不会崩吧

网友:
你这不对啊,你的外形是乍保证的,也就是你的毛坯是如何出来的?如果是铸造的话留的余量不多应很好铣啊。

网友O:
64高度,肯定得分层铣呀

楼主:
引用 网友O:
64高度,肯定得分层铣呀

铣肯定需要铣了  ,用什么设备分层铣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铣肯定需要铣了  ,用什么设备分层铣比较好

翻面铣应该也可以(按你叙述的要求),立铣刀侧刃应该比较耐用的,一般都是端面刃尖易崩
1、换用带有圆弧立铣刀(较为耐用)
2、先用槽刀,在分层处先铣一道槽,这样可以避免使用刃尖

网友:
公差大,光洁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激光切割

网友:
线割加工

网友:
用圆盘铣刀再用指型铣刀光一下

网友P:
引用 网友B:
铣床还有不能升降的?你这是进口谁家的设备?

他说的铣床应该是钻铣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他说的铣床应该是钻铣床吧

升降指的是什么,工作台上升?钻床,钻头还可以Z向动呢

网友:
都别瞎指导了。64个厚呢,铣刀侧刃加工,小批量还行,而且用合金焊接铣刀。比高速钢的耐用。卧铣可以试试盘刀。精加工22个厚,头是r11,刀挺大,阻力肯定也大,对刚性要求高。最好是精加工,做好工装,一次多装夹几个,加工中心,效率一般,成本太高。

网友:
买一台二手的加工中心或者改装一台,几万块钱,效率提升一大倍

网友:
用三面刃铣刀   粗加工开槽   然后立铣刀精加工

网友(2020-08-10):
线切割不好么?

网友(2020-09-21):
普通数控铣床分层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