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输送线电机功率计算标准公式

楼主(2020-07-09):
10米3倍速链,节圆114mm,负载500Kg/1.2米,线速6m/min,拟选碳钢链条,7kg/m,现在的问题是大家的经验公式都不统一,选出来有两个等级,想求助一个标准的计算方法

网友:
先把示意图画出来,还有加减速时间也要给定。最后总的负载加进去 自身重量 和摩擦阻力等合在一起就是我们要拉动的负载。

考虑到因 加工制造 安装误差增大安全系数这些是经验值。因为使用场合不一样 阻力也不一样的。干净车间和哪些灰尘大的车间肯定是不一样

楼主:
C:\Users\86199\Desktop

楼主:
我想选1.5KW,我同事告诉我要选2.2KW才得行

网友:
切割机的电机功率都是380A的,转速一般在4300转。分类:切割机从切割材料来区分,分为金属材料切割机和非金属材料切割机。

网友(2023-05-15):
750W应该就够了

网友(2024-04-29):
节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