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加工工作台工艺求助

楼主(2020-07-09):
磨加工一个2100*1200的工作台。三点支撑。两头抱死。特别容易变形,砂轮还是修最粗磨的。求老师傅指点指点,精度0.02就行。

网友:
这个精度不低了。

网友:
机床的工作台都是0.0Xmm/m的精度,这是一个对角线,长短边共同遵守的精度,任意取1米或者X米(根据使用要求),进行检测

楼主:
|大萝卜发表于 07-09 12:11这个精度不低了。
0.02不算高

楼主:
关键现在边磨边变形。

网友:
三点支撑?这么大平台

网友:
超过一级平台的精度了

网友(点评):
热变形太大,打不到这个精度

网友:
砂轮有补偿吗?

网友:
这个精度有些高,机构刚度不足的话,很难做出这个精度。

网友(点评):
砂轮修最粗磨的机床打表0.015左右,实际平面度得看机床水平好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