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过程是否正确

楼主(2020-07-09):
手轮直径200mm,WPA减速器速比50,提升重物240kg,提升高度80mm,用时7s,升降采用直齿齿轮齿条,M=3,z=32,人工手摇手轮来实现重物的升降,人至少需要多大的力才能实现重物提升?设齿轮传动效率0.6,WPA减速机传动效率0.7,g=9.8
P=mgh/t=240*9.8*0.08/(80/7)≈17w
P1=P/0.6≈28w(实际功率)
n=7*60/(3.14*3*32)≈1.4rpm
T=9550P/n=9550*0.028/1.4≈191Nm(WPA输出轴计算扭矩)
T=191/0.7≈275Nm(实际扭矩)
T输入=275/50=5.5Nm(WPA输入端扭矩)
F=T输入/L=5.5/0.1=55N
即人至少需要5.5kgf可实现

网友:
看不到整个传动,不知道齿条在哪个位置上

网友:
为何不用T型丝杆的结构,类似千斤顶

网友:
手轮驱动的动力传递到减速机再到升降机构吗?

要看你的计算过程,需要知道传动链是什么?

网友:
想知道需要多大的力只做受力分析就行,没必要计算功率吧?

网友A:
这只要速比和效率就可,齿轮效率没0.6这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要速比和效率就可,齿轮效率没0.6这么低,

手轮和齿轮的,直径比大致是2,WPA是50,那么总比是100倍,不计效率就只要2.4公斤,计效率为总的是0.6,那么就是4公斤。你取了总效率0.42,那就是5.5左右,计算结果对的,但效率不对,也引入了好多无关的参数。

网友:
我大概算出来只有你的一半。

网友:
我这边系数选取得不同,计算结果相差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