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了解套料刀的?就是空心钻

楼主(2020-07-09):
有做过大尺寸的吗?直径900mm,壁厚两个的

网友A:
加工什么材料?2mm厚度,估计钻头刚性会出问题

网友:
这么大的!很少见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什么材料?2mm厚度,估计钻头刚性会出问题

所以现在在寻找刚性大的材料

网友:
用过套料刀,但是直径900mm壁厚两个??这是什么鬼?

网友(2020-09-29):
是不是和打孔器类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