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进气结构需要这样改进。

楼主(2020-07-09):
上图是一个进气结构的机械开关,当黑色锤头受到压力时,进气口打开;撤销压力时,进气口关闭。
目前需要做这样一个改进,需要一个自锁结构,当按一下黑色锤头,进气口打开,持续进气,再按一下黑色锤头,进气口关闭。
想参考自动圆珠笔的结构,但是没有做过,没有图纸做参考,经验不够不敢下图。
有没有大神做过类似的结构求图纸参考一下,或有无其它方案,有实际应用案例并提供图纸的有重谢!!!

网友A:
你这个最后按黑色块的是人来操作还是机器来操作,
要是人的话可以增加一个凸台,按进去以后旋转个90度卡住,松开时再旋转回来;
要是机器操作的话,不如直接就吧黑色块和机器的末端连接,直接就是个简单的往复运动,用不着圆珠笔结构那么费劲。

网友B:
就像楼上说的,做个类似门插销的结构开关就好了

网友C:
结构上是可以实现的,主要外形尺寸及空间比较小,造成结构比较复杂. 零部件加工有难度;

尽量从系统控制上解决;

网友D:
弄个传感器,和电磁阀;当按一下黑色锤头,进气口打开,持续进气,再按一下黑色锤头,进气口关闭。

网友E:
对呀电磁阀最简单,为啥做机械结构控制,

网友F:
找个阀门的手动操纵定位图看看,想给你找个图,翻了半天不知道存到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最后按黑色块的是人来操作还是机器来操作,
要是人的话可以增加一个凸台,按进去以后旋转个90度卡住 ...

这个工位是机器人过来操作的,机器人过来完成动作后,要复位的,所以不能和机器连在一起。想用按压的形式,也是考虑到让机器人的动作减小,减少机器人示教的复杂程度。这台设备也是配套客户的生产线来使用的,动作越简单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像楼上说的,做个类似门插销的结构开关就好了

您说的插销可能有推,拉,甚至旋转的动作,因为这个工位是机器人过来操作的,人的话,我直接接个手动阀就ok了,而且机器人上有其它负载,不是专门为这个工位实现动作的。所以才想用最简单的按压,自锁,再按压,复位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构上是可以实现的,主要外形尺寸及空间比较小,造成结构比较复杂. 零部件加工有难度;

尽量从系统控制 ...

控制上已经有用电磁阀控制气体通断的改进方案了,但作为机械工程师还是想做一个纯粹的机械结构来启动这台机器,这样在客户现场就能直接安装使用,不需要接进PLC。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个传感器,和电磁阀;当按一下黑色锤头,进气口打开,持续进气,再按一下黑色锤头,进气口关闭。

电磁阀控制的方案已经有了,但是纯机械结构也有它的好处,就是不需要在客户现场接线,因为这台机器是在焊接现场使用的,有很多高温的飞溅,随意接线会有风险,而且万一客户现场不同意接线,纯机械结构就是很好的替代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呀电磁阀最简单,为啥做机械结构控制,

电磁阀控制的方案已经有了,但是纯机械结构也有它的好处,就是不需要在客户现场接线,因为这台机器是在焊接现场使用的,有很多高温的飞溅,随意接线会有风险,而且万一客户现场不同意接线,纯机械结构就是很好的替代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个阀门的手动操纵定位图看看,想给你找个图,翻了半天不知道存到哪里了?

老哥,再帮忙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上已经有用电磁阀控制气体通断的改进方案了,但作为机械工程师还是想做一个纯粹的机械结构来启动这台 ...

用机器人按开关,如果没有信号反馈是否触发动作,不是很可靠。毕竟人按是有眼睛观察按了之后的结果,机器人是没有眼睛的。
以前我曾经用机器人碰气缸手阀开关控制气缸,用得心惊胆跳,万一碰了开关气缸不动作,存在机器人撞机构的可能性。

网友:
这种参考电磁阀本身的抽芯锁紧机构不行吗?

网友:
买个机械阀,不要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