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W运动仿真问题

楼主(2020-07-09):
大佬们教教我,一加实体接触进行运动分析就会出现这个弹框,请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
上面两个滑块加实体接触

网友:
都2020年啦,还有手机拍屏幕的
大哥你得截图呀,拍屏幕看不清,都没人看

网友:
慢慢摸,不一定是接触的问题,仿真的时候一步一步来,一步一运算

网友:
|lgs19891123发表于 07-09 22:03都2020年啦,还有手机拍屏幕的

大哥你得截图呀,拍屏幕看不清,都没人看
估计公司不能连外网

网友:
实体接触被设置成粘接,这样分析零件就动不了。

网友:
设置里面选择精密接触会不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