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工,这种槽用什么设备加工比较高效!!

楼主(2020-07-09):
材质35#钢,锻件。用什么设备加工这个槽比较高效!可否说下具体设备,比如铣床里的立式铣床等等。   厂里急需更换工艺路线!跪谢

网友A:
用锯床把大量去除,剩下在数控铣或加工中心一把铣刀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锯床把大量去除,剩下在数控铣或加工中心一把铣刀搞定!

点赞!  数控铣的话买什么型号的铣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赞!  数控铣的话买什么型号的铣床呢。

VMC850

楼主:
哥  您这是加工中心。稍微低端一点数控铣有没有

网友B:
这个零件,首先设计人员的工艺水平太差了呀,哪有这样设计的?
如果这样,其工艺性就要好的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零件,首先设计人员的工艺水平太差了呀,哪有这样设计的?
如果这样,其工艺性就要好的多了.

厂里设计都是抄别的厂的图纸的。。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

网友(点评):
看量,量很大的话,粉末冶金,铸铁都行,毛坯干出来就干几个加工面。

网友C:
楼主这个零件,直接铸出来最好,都不用加工,精度高的位置可以再用机加工的办法

网友:
这个零件外观,看着挺像个铸件,为什么会是锻件呢?
要求高点的其实可以用球磨铸铁,很多轴都用,强度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零件,直接铸出来最好,都不用加工,精度高的位置可以再用机加工的办法

力学性能要求较高,要锻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