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部件图的序号显示在横线中,而不是横线上方,哪位大神见过本问题,怎么解决的?

楼主(2020-07-09):
CAD部件图的序号显示在横线中,而不是横线上方,哪位大神遇到郭本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法?(如图示意)

网友A:
网上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教程

有教程?我就是在网上没查到相关问题,才来论坛问问的,怎么找教程的?设置很复杂么?

网友B:
你看看格式——标注样式——文字,在文字标签的对话窗口看看,你是否设成了“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格式——标注样式——文字,在文字标签的对话窗口看看,你是否设成了“水平”?

谢谢,已测试,标注样式的修改只对标注有作用,对明细表的序号标注未引起任何变化

网友C:
有时数字字体没有设置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楼主多试试合适的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数字字体没有设置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楼主多试试合适的字体。

好的,谢谢,目前我把整个图复制到另一个图形文件里,显示恢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