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如何在外圆面上面定位孔的角度

楼主(2020-07-09):
如图所示,请问SW中如何在外圆面上面定位孔的角度

网友:
拿分就走

网友:
你做个角度基准面,选择基准面再点异形孔向导,不过一般都是拉伸切除,添加螺纹线

网友:
做辅助面和辅助线去定位,标注尺寸。

网友A:
仅供参考

网友:
先画角度,然后再确认画孔的基准面,最后就成型啦

网友:
孔草绘时不是要在基准面上选择点吗,这个草绘里面本来就可以设置角度的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供参考

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先画草图再打异形孔,也可以打异形孔的时候直接用草图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