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台子怎么画

楼主(2020-07-09):
大家好,请问图片这个台面用 solidworks怎么画 , 最好帮我记录步骤,谢谢!

楼主:
这是原图,尺寸是我估计的

网友A:
你确定是这尺寸?

网友(点评):
最好就是这样的,才好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这尺寸?

可以是这尺寸,但那锥形与圆应是要修形状的 . 然后说明下, 这些尺寸是我估计的,你帮忙要实物图可以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这尺寸?

上面小 下面大

网友:
放样,放样切除

网友B:
拉伸-切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伸-切除

能不能录屏 或告知步骤 ,因为我不会弄 ,特别是这产品上面小下面大 ,

网友C: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我按你的方法操作成功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录屏 或告知步骤 ,因为我不会弄 ,特别是这产品上面小下面大 ,

机械学社的画法就挺好的,下大上小可以用他的放样方法,也可以画完之后拔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仅供参考

第二次放样切需要建一点,对吧。

网友E:
问题,还是出在:没仔细揣摩规律,而急着要结果。

11年注册的,对软件的操作能力,不会差到哪里去的啊。

想起我的合伙人第一天就说过:

1)我只玩儿我能做主的。

2)我只看结果。

好!

1) 目前合伙搞的项目,他答应要搞的。可,他能做主吗?当然,他有权利退出这个项目。

2)只看结果?合伙搞项目,说明这项目不是我一个人搞的。不然,你还占几毛钱的比例?
     结果的成与败,双反都有一份。

跑题啦?没有吧?

我认为:楼主是太着急“只要结果,过程无所谓”。

太简单不过的东西,多花几十分钟,多量几处,然后算出规律来,就这么简单。

初中几何的水平就够。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题,还是出在:没仔细揣摩规律,而急着要结果。

11年注册的,对软件的操作能力,不会差到哪里去的啊。 ...

说得好,急着要结果,不知道结果怎么来的。

网友F:
|机械学社发表于 07-09 20:28

仅供参考

层主SW用的溜啊!比Ug造型还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学社的画法就挺好的,下大上小可以用他的放样方法,也可以画完之后拔模。

谢谢夸奖。不一定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二次放样切需要建一点,对吧。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层主SW用的溜啊!比Ug造型还方便。

哈哈哈!抛砖引玉!

网友:
热心人啊

网友:
这个放样用的真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仅供参考

请教,为嘛我放样出来一边有切边,另一边没有啊。我两个基准面上的圆都约束相切了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为嘛我放样出来一边有切边,另一边没有啊。我两个基准面上的圆都约束相切了的呀

注意绿色的点的位置

网友:
不能录屏 或告知步骤 ,因为我不会弄 ,特别是这产品上面小下面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