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间歇传动振动问题

楼主(2020-07-09):
各位好,刚设计了一对齿轮,用来实现圆周间歇传动,想问下齿轮在刚进入啮合时能否平稳,若不能,噪音振动情况如何?哪位大侠用过,谢谢。

网友A:
要看转速、负载。会有噪音,加润滑脂会改善。首齿要切齿。从动齿轮要加止转。

网友(点评):
斜齿有说法不?

网友B:
锁止弧,你需要了解一下

网友C:
现场的老师傅都是靠听齿轮接触的声响状况分析判断齿轮加工好坏的,或者啮合是否存在异常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转速、负载。会有噪音,加润滑脂会改善。首齿要切齿。从动齿轮要加止转。

膜拜大神,请问首齿切齿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根切的话,要如何变位?请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止弧,你需要了解一下

多谢大神了,已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场的老师傅都是靠听齿轮接触的声响状况分析判断齿轮加工好坏的,或者啮合是否存在异常的情况。

谢谢,我的意思是这种不完全齿轮,刚开始啮合时的噪音。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专门有讲解不完全齿轮的设计。我之前设计时也是按手册。这种东西非必要时不要用,现在伺服不值钱,一台伺服电机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专门有讲解不完全齿轮的设计。我之前设计时也是按手册。这种东西非必要时不要用,现在伺服不值 ...

好的,多谢指点。

网友D:
由于精度问题,啮合时肯定会有冲击振动噪声等的,具体要看转速,传递转矩等,精度够的话也不会说不稳,基本可以理想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于精度问题,啮合时肯定会有冲击振动噪声等的,具体要看转速,传递转矩等,精度够的话也不会说不稳,基本 ...

好的,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