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滑块撞击限位后卡死,这种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20-07-09):
各位老师,有做过类似的机构吗?气动马达驱动丝杆转动,两个立柱碰到一起后,气动马达反转驱动不了两个立柱反向移动,锁死了。
目前来说使用工况想要无级撑开,无法增加限位开关。有没有机械的方式能解决这种碰撞后类似拧紧螺栓锁死的现象?

网友:
空间不够就放聚胺酯垫片。

网友A:
是不是碰撞后变形,卡死了?按理说马达反转可以退出来。

网友:
在丝杠上装2个 有聚氨酯垫的抱箍

网友:
这个是什么?类似气爪吗?

网友:
接触面太大,接触面上开浅槽,顺便排气

网友:
干嘛不用伺服电机驱动

网友:
不合理啊,有考虑撞击变形么?

网友:
不能有硬碰撞,会导致机构不平行,歪曲卡顿,需要增加油压缓冲器。

楼主(2020-08-20):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碰撞后变形,卡死了?按理说马达反转可以退出来。

是碰到一起后锁紧了,丝杆就像螺栓,拧紧了,目前换了这个执行的气动马达,改用双向气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