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转速不稳定

楼主(2020-07-10):
我们购买的恳拓一个小隔膜泵,电机10瓦,启动不稳定,启动时候大概有1-2秒,速度时快时慢,什么原因?

我们目前解决方案就是在外壳包一层铜皮,就可以解决,难道是因为电机外壳没有接地??

网友:
是不是有干扰源,换个地方试试

网友:
刚启动时,整个液体路径内的各个部分的内压,还没均衡到隔膜泵的恒速工作参数。

就像柴油车,为啥一启动要冒一下烟,后面就不怎么能看见了。

网友:
应该是受电磁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铜皮隔离了干扰,小电机又比较敏感。。。

网友(2020-10-11):
负载太大了?

网友(2021-08-27):
铁皮,塑料皮,铁线,铜线,铁丝网……
有空都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