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孔的位置度怎么能准确的三坐标测量出来

楼主(2020-07-10):
         螺孔的因为里面已经攻牙了,在里面取点不准。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还,别死脑筋了。拧进去超长的非全螺纹铁棍子,在外边量呢?

绕着走,躲着走,山寨没法再基础的本领。。。

如今的日本,当年也是山寨大国。

“一搜嘎巴玛娃类”,这句日语,我认为成就了二战后的日本。

网友:
找几个米思米的等高螺栓锁到那洞里,再三坐标测它有精度的螺柱外圆端。

网友:
如果是自家加工的产品,就在钻螺纹底孔的时候测量

网友:
1,cmm 球状测针,这估计是lz目前的情况
2,cmm 柱状测针,这是cmm检测螺纹孔的常规手段
3,拧入同轴螺纹头,螺纹采用小锥度设计,后部同轴光杆,把螺纹孔位置度转换到光杆的位置度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