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轴承的吗,求解惑

楼主(2020-07-10):
发现IKO的轴承  NA系列和TAF系列的滚针轴承,型号不同,但是尺寸却一模一样,外观看就颜色略有不同,它们具体还有那些不同?

网友A:
其他技术参数也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技术参数也一样吗?

要是知道我就不用来问了

网友B:
类别 内圈 润滑形式
NA 标准车削滚针轴承 双侧密封自带润滑脂,单侧及标准型号无润滑
TAF C-Lube自润滑车削滚针轴承 热硬化型固态润滑剂(外圈留有油孔,但结构上无法供润滑脂)

另外,采购正品可以随时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采购正品可以随时联系我

除了油孔之外,性能参数相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了油孔之外,性能参数相同吗

二者的外圈是完全一样的。(准确的说是TAF直接借用了NA的外圈,所以Fw26以上会有油槽和油孔,但是没有卵用)
其他的自行比对吧

标准型的NA

自润滑的TA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者的外圈是完全一样的。(准确的说是TAF直接借用了NA的外圈,所以Fw26以上会有油槽和油孔,但是没有卵 ...

我对比了实物,比如TAF506225和NK的外形尺寸一样,但是TAF的保持架更厚,滚针数量也更多,相较而言应该性能是不是更好

网友C:
需要我家技术师帮您解答吗?

网友:
别说这种轴承还真的很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我家技术师帮您解答吗?

请指教

网友C:
这两个系列,基本一致,你具体对照,两个系列中尺寸有一样,有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系列,基本一致,你具体对照,两个系列中尺寸有一样,有不一样的。

安装尺寸有些一样,但是结构有点不同。想知道性能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尺寸有些一样,但是结构有点不同。想知道性能区别

自润滑的就不要跑高速或重载了,耐温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