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一款可以仿真模拟的软件

楼主(2020-07-10):
       我们公司是做测厚设备的,比如我们的产品,是把放射源放在一个容器中,整个容易做成密闭,开一个小孔,让射线发射出去。那么这个密闭的容器用什么材质多少厚度的,就需要仿真模拟。
     不知道群里的大神有知道的吗?

网友:
一般是用铅盒吧

网友(点评):
是啊,外面有些东西结构件,我们用不锈钢,想知道到底多少厚的不锈钢可以。想搞出一个具体数据来。

网友:
这都是实验数据来的。一个仿真软件也要有参数呀,没有正确参数的数据有何意义。

网友A:
是有辐射的X射线吗,这种需要防穿透的效果,一般的ANSYS也是可以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辐射的X射线吗,这种需要防穿透的效果,一般的ANSYS也是可以仿真的。

对,就是这种X射线,或者贝塔射线等。ansys哪个模块可以的,求大神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