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不锈钢管激光焊接问题

楼主(2020-07-10):
各位朋友中午好,有个问题向大家请教下, 手上有两不锈钢管,需要两者对接激光焊接,但是一直没有办法保证两者同心度正负0.02mm,请教各位有什么办法呢,谢谢

楼主:
本来想中间穿芯棒,但是两者内径不一样,加工成本高。外径定位是否可行?

网友A:
多嘴一句,干嘛用的,需不需要这么高精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嘴一句,干嘛用的,需不需要这么高精度呢

一头不锈钢是 铆接的一串蛇骨,另一头不锈钢是600mm长的不锈钢螺纹管。 主要两者接口不能刮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想中间穿芯棒,但是两者内径不一样,加工成本高。外径定位是否可行?

车个台阶芯棒,成本不高吧

网友B:
做一个工装外圆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工装外圆定位

外圆定位,做一个内径3.6的套筒吗?

网友(点评):
不好做吗?

网友:
激光焊接完之后,接口处抛光,就不会刮手了
你这个只能外圆定位,用Y型支架,支起来,对好位置,先点焊3到4个点固定,然后再拿去满焊,最后抛光

网友:
用两个卡盘加一个基做做个夹具呀!用千分表打好同心度再焊接呀

网友:
这个不难吧,焊后加工

网友:
车台阶  控制好精度,插进去!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回答,不过这两节是产品,外表不能抛光的,会影响蛇骨活动

网友(点评):
不明白啥意思?

网友:
这么薄的管,应该不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回答,不过这两节是产品,外表不能抛光的,会影响蛇骨活动

啥蛇骨?上图看看

网友:
两圆管中心穿一个定位芯棒。

网友(2020-09-01):
夹具做出来了嘛?

网友:
最后夹具是咋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