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动驱动组件

楼主(2020-07-10):
背景是单位做了个在地面有运动的设备。
基于节拍和成本的考虑,地面导轨采用工字钢和夹报轮的形式,驱动采用齿轮齿条,齿条和工字钢固定在钢枕上,示意图如下。
设计指标是总行程18m,速度0-3m/s,加速度1.2m/s^2,重复定位精度0.5mm,定位精度±2/1000。
齿条模数3,考虑工字钢直线度和齿条调整等问题,仿照下图原理做了个结构,目的是保证齿轮啮合状态。目前调试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良好; 最高速度1m/s,加速度0.5m/s^2,现象是噪音大,匀速运行负载波动大(电机端2-10Nm),不平稳,而且再提速齿轮会不规律发生“跳齿”,电机憋停。个人理解这种结构的设计思想是消间隙而不是保证齿轮啮合状态,前提是导轨和齿条有一定的平行度,理想效果是两个外侧齿轮都是单侧齿面与齿条啮合。
基于现状新做了一个浮动驱动组件的原理方案,大家帮看看可行性如何?

网友A:
看着有点眼熟,很多年前,没禁网时,在一国外网站上下的。你可能得查查别人有专利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有点眼熟,很多年前,没禁网时,在一国外网站上下的。你可能得查查别人有专利没

不太一样,这张照片的结构是能较好的把导轨的误差复映到齿条上,并没有浮动的结构。不过它这个齿条是怎么固定上去的,激光焊接吗?

网友(点评):
这个图片还真不好判定齿条是如何固定的。看到过FESTO的直线模组,直线滑轨是类似翻边铆接的,没有螺丝固定。

网友:
弹簧浮动涨紧

网友B:
简单的这么理解:第二套方案是把导向作用整合在齿轮齿条上。 其实第一套方案把工字钢改成线性导轨就行。这种设计在激光切割机上应用太多了。

网友C:
参考的那个图片能否提供详细点学习下,
个人感觉这个浮动不好,正常啮合的齿轮都是有侧隙的,齿轮和齿条的距离应该是安装时调整好固定,保证正常啮合,侧隙越大越不容易卡住,调整齿条和齿轮的距离,0.5mm的精度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这么理解:第二套方案是把导向作用整合在齿轮齿条上。 其实第一套方案把工字钢改成线性导轨就行。这 ...

总结很到位👍
其实就是成本问题,18米要焊接底座或铸件底座,还要热处理再加工,加上线轨,都是成本。设备对垂直于导轨的平面方向,误差不敏感,所以选工字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的那个图片能否提供详细点学习下,
个人感觉这个浮动不好,正常啮合的齿轮都是有侧隙的,齿轮和齿条的 ...

CN107366724A;
会设计调整环节,调整好侧隙锁死后,在传动过程中,由于径向力存在,会自动“顶”出侧隙。

网友:
引用 楼主:
CN107366724A;
会设计调整环节,调整好侧隙锁死后,在传动过程中,由于径向力 ...

找到了,多谢

网友:
β角做成0°,齿轮变位,安装定位做好,中心距和齿条齿距匹配好。跳齿就是传动没有对上。这种直接直线模组厂家不少,直接找成品更容易

网友:
楼主的第二种方案不及第一种方案。

网友(点评):
愿闻其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有点眼熟,很多年前,没禁网时,在一国外网站上下的。你可能得查查别人有专利没

这个比楼主做的第二种方案更优。

网友:
有精度要求的移动机构最好不要为了省成本,搞得如此简陋。

网友:
为啥不把齿条装导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