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齿渐开线齿轮传动,两个齿轮中心距误差范围是多少

楼主(2020-07-10):
两个齿轮模数是1.5,齿数分别是75和18,压力角20,直齿渐开线齿形,装置是启动装置,小齿轮带动大齿轮,大齿轮转速600转/分,开式传动无润滑,每次启动5秒钟;

网友A:
两个齿轮中心距误差范围是多少

这个问题我有点蒙圈,捋捋啊。模数齿数有了,理论中心距就是个确定的值了,公差是根据工况来的,我一般是js6-js8。齿轮轴、轴承、轴承座、齿轮箱……这些玩意的尺寸公差、形位公差、安装人员的手艺、甚至环境等等决定了中心距的实际值。真实值与理论值的差值,就是误差

至于误差的范围我不知道应该咋说了。

最后得出的误差值是不是在公差范围内,也只有测量之后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齿轮中心距误差范围是多少

这个问题我有点蒙圈,捋捋啊。模数齿数有了,理论中心距就是个确定的值了 ...

老师,我通俗的说,就是两个齿轮传动啮合,中心距实际值越大,齿轮啮合接触面越小对吧,中心距实际值越小相当于越贴近理论值,中心距肯定不能小于理论值吧;然后就是求这个中心距最小实际值和最大实际值,让中心距实际值在这个范围内齿轮工作时影响最小(什么冲击、磨损、噪音这些影响最小)

网友A:
老师,我通俗的说,就是两个齿轮传动啮合,中心距实际值越大,齿轮啮合接触面越小对吧,中心距实际值越小相当于越贴近理论值,中心距肯定不能小于理论值吧;然后就是求这个中心距最小实际值和最大实际值,让中心距实际值在这个范围内齿轮工作时影响最小(什么冲击、磨损、噪音这些影响最小)

1、正常直齿渐开线齿轮是线接触(参照机械原理——齿轮传动——重合度部分)
2、关于中心距最小实际值和最大实际值,实际值只有1个,现场是多少,就是多少。影响最小的情况就是中心距完全与理论值匹配的时候。
3、如果想知道中心距在那个范围内,齿轮是可以满足基本的传动要求的,参见中心距公差选择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正常直齿渐开线齿轮是线接触(参照机械原理——齿轮传动——重合度部分)
2、关于中心距最小实际值 ...

好的,谢谢老师,我去查查资料

网友B:
一般推荐比理论中心距稍为大一点的间距,至于大多少,我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推荐比理论中心距稍为大一点的间距,至于大多少,我也不清楚

对的,我要问的就是要大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我要问的就是要大多少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所以还是要多读书。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不吝指教

网友:
所以机械设计手册里面万万不要小瞧注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正常直齿渐开线齿轮是线接触(参照机械原理——齿轮传动——重合度部分)
2、关于中心距最小实际值 ...

老师,我查到重合度公式了,也有图示,但是我研究了2天就是找不到那几个交点所在的圆,现在就卡在这了,不知道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