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伸出和退回的输送结构

楼主(2020-07-10):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输送是怎么做到垂直伸出和退回的?什么结构?

这三个杆到位置后垂直下去

这三个杆到位置后垂直下去

网友A:
三个杆固定在板上,用气缸控制。

网友B:
1) 你问的,不是结构问题,而是机构问题。。。

2) 你问的,不知有多少种办法,区别在于用几个动力源,有多大可用空间。换句话说,自己多画画机构布局图,半小时,就能想出四五种。。。

3)当然,如果空间允许,就一个气缸,就能做到上升后前推,下降后后退。

多练练布局图。。。

网友:
楼主的描述不清楚

网友C:
口罩机上气缸用的比较多,一个带导向的气缸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杆固定在板上,用气缸控制。

这个不是只有三个杆,后面还有好几排沿着水平方向运动,一定位置后垂直上升,然后水平运动,到另一位置后垂直下抽,如此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你问的,不是结构问题,而是机构问题。。。

2) 你问的,不知有多少种办法,区别在于用几个动力源, ...

这个不是只有三个杆,后面还有好几排沿着水平方向运动,一定位置后垂直上升,然后水平运动,到另一位置后垂直下抽,如此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口罩机上气缸用的比较多,一个带导向的气缸就ok

这个不是只有三个杆,后面还有好几排沿着水平方向运动,一定位置后垂直上升,然后水平运动,到另一位置后垂直下抽,如此循环。不是口罩机,是包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只有三个杆,后面还有好几排沿着水平方向运动,一定位置后垂直上升,然后水平运动,到另一位置后 ...

那就是十字滑台了,两层气缸叠加

网友D:
|国产零零发发表于 07-11 10:19
这个不是只有三个杆,后面还有好几排沿着水平方向运动,一定位置后垂直上升,然后水平运动,到另一位置后垂直下抽,如此循环。不是口罩机,是包装的

包装机上用的我就知道了。就是分瓶结构。一般用的是链条连杆,有些用的是链条+导轨。低速机上也有用多个气缸结合实现的。

网友:
下面是不是有个三导柱的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包装机上用的我就知道了。就是分瓶结构。一般用的是链条连杆,有些用的是链条+导轨。低速机上也有用多个气 ...

是这种,你有没有这种的3D图?我想学习下这种是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只有三个杆,后面还有好几排沿着水平方向运动,一定位置后垂直上升,然后水平运动,到另一位置后 ...

一样的不管多少排,每排之间固定死,如果用气缸的话确实一个气缸就够了

网友:
这是间歇进给机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