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思米上的SUJ2材质的直线导向轴是怎么做热处理的呢

楼主(2020-07-10):
各位大侠,请问米思米上的SUJ2材质的直线导向轴是怎么做热处理的呢?

网友:
淬火  HRC55-60

网友:
表面高频淬火

网友:
看标准等同国标GCr15,一般油淬加回火HRC60左右。

网友:
热处理要根据材质和要求确定。

网友:
表面高频淬火处理了,再表面镀硬铬。

网友(2023-03-16):
  • 您说的MISUMI 上的SUJ2材质有两种情况,分别是热处理的和热处理后再进行表面处理的.  具体型号是这样的,您看一下,比如SPJ和PSF
  • 关于SUJ2如何热处理的?是这样的
  • 首先将日本的钢铁进行冷拔或者热拔成圆棒。
  • 然后进行淬火。这时硬度可以达到58以上,达到的结果是外面是稳定的硬度,里面就相对软一点,这样有韧性,不容易折断
  • 研磨表面和外圆磨,控制在g6公差,或者h5公差
  • 然后为了更加美观,进行抛光
  • 如果为了更加的硬和防锈的话:然后就需要表面镀铬了,也就是PSF系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