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版本的SW 怎么卸载干净的了留一个

楼主(2020-07-10):
电脑里现在有两个版本的SW ,2016和2018 ,之前是因为卸载2016没卸载干净导致安装不上2016才安装的2018. 现在又想安装回2016 ,求大佬指点,怎么把之前2016的残留卸载干净了,还有就是现在卸载2016的残留文件对2018有影响吗,别带时候两个版本的都安装不了了

网友A:
1不能
2两个全部彻底卸载再安装你想要的
3时间宝贵 为啥这样折腾呢?

网友:
之前也试了一个晚上,没成功,就放着把,也不是很占内存

网友B:
最好的办法是在注册表里将其删除就干净了.

网友:
直接安装2016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重做系统

网友C:
重装个系统也就半个小时的事。

网友:
要卸载干净就重新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能
2两个全部彻底卸载再安装你想要的
3时间宝贵 为啥这样折腾呢?

其他同事都是16的 我这个电脑是建模时会卡顿,还经常性的弹出软件更新,占用内存高,所以卸载重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办法是在注册表里将其删除就干净了.

18版本是好的 现在卸载怕还没卸载干净反而两个都折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装个系统也就半个小时的事。

不会做系统啊

网友: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E3MjIwMg==&mid=2648780026&idx=8&sn=6233452d9bf76eae0428f13d0cbaa9a0&scene=21#wechat_redirect看一下开拔网的卸载教程

网友D: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的 ,据我装2017的经验,卸载重装很多次都没问题,就是卸载的时候要把注册表的东西也给删除了 还有残留的文件也给删除了,在卸载的时候 会跳出来卸载程序 ,里面会有选项的 你全部勾选就好了,基本能卸干净重装。

网友:
不行的话就用重装电脑的系统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的 ,据我装2017的经验,卸载重装很多次都没问题,就是卸载的时候要把注册表的东西也给删 ...

谢谢 已经解决了

网友(2020-08-23):
不同版本的SW注册表好像不是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面的,但是还没尝试过楼主说的这种操作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