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钢正面承重

楼主(2020-07-10):
200H钢,Q235材质,需用应力175mp,截面面积0.007m2.
计算受重量M.得出M=175x1000000*0.007*0.1约等于122.5吨。
200H钢正面承重122.5吨吗?我如果把122.5吨的红色重物放H钢正上方,H钢是可以承受的吧。
这个计算正确吗?

网友:
搁simulation里仿真了参考一下

网友A:
感觉对的,但高度就要算长细比了。

网友:
是压杆还是梁,剪力或弯矩,楼主知道自己在算什么呢

网友B:
不能这么算的

网友C:
肯定不行。

网友:
不能这么算

网友:
M计算的是对截面对称中心的弯矩。

楼主说的”可以承受”是指什么?不被压弯变形?还是不能断裂?评判准则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对的,但高度就要算长细比了。

长度10mm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这么算的

这么算哪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行。

这么算哪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度10mm呢?

10毫米,就是个垫片了,不会失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长度10mm呢?

  那你直接切块十个厚的钢板垫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直接切块十个厚的钢板垫着好了

我问的是122.5吨的重量压在10mm的H钢上能不能压坏。

网友:
这个凭空计算也不方便,最好是能用软件来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算哪有问题呢?

235是屈服强度,但是很多情况下还没有屈服,已经很大变形了

楼主:
我做了下分析。100mm安全系数在0.7,10mm安全系数在0.96.但是跟我的算法关系不大。到底我的算法正确吗?

网友:
分析的主要是已经考虑了失稳,你的计算不包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