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差齿齿轮变位问题

楼主(2020-07-10):
大家好我在网上的教材上看到这样一段话,说少差齿齿轮副“只能采用正变位齿轮传动,”这个我有点不理解,请教各位这么说对吗?

网友:
因为少齿差轮系是内啮合(内齿),和外啮合不同。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我自己总结了一下,各位看对不对:少差齿齿轮副变位,第一是要满足啮合要素,第二是满足使用要求,同时还要满足加工要求。负变位是可以满足啮合条件,(例如齿圈正变位,齿轮负变位,总变位数为负值)但此时的使用要求不能满足(强度、寿命等),甚至无法加工内齿轮。浅陋之见,欢迎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