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焊件截面问题

楼主(2020-07-11):
我做焊件时选择截面下面怎么是空的,焊件截面调用的路径下面都有的,但是在这里就是选不了截面,在软件安装自带的焊件截面可以用,但是我们自己做的比如型材截面这些就用不了

网友:
格式不对,要么没有将界面加入库。

网友A:
截面要【入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面要【入库】

截面怎么入库?我在结构构建那里的【标准】可以找到名称比如【铝型材】,但是在【tybe】和【大小】都没有东西,展开只有长长的空白栏

网友:
和文件夹的层级有关系,你应该是少了一层

网友B:
截面没有设置合适的图形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面没有设置合适的图形罢了。

不是的,这是从另外同事电脑考过来的,他们用得了,补充:公司电脑是加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