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机的控制的配件接触瞬间怎样可以实现停止呢?有老哥做过这样的吗

楼主(2020-07-11):
具体结构就是,上下两个电机,上电机控制配件下降,下电机控制配件上升,在接触瞬间停止,怎样可以实现呢?以前下降的是用气缸的,有缓冲器作用,所以问题不大,现在要求把气缸改为电机了。一定要完全接触,不然会发生泄露。有老哥知道怎么做吗?

网友:
一个电机位置控制,一个电机先位置,再转矩控制,不知行不,估计用到丝杠上精度不会高,
也可以一个加弹簧用 胡克定律

楼主:
上下的运动都是电机+丝杆传动方式,丝杆本身也有间隙,是否可以靠这点间隙实现硬碰呢

楼主:
硬碰瞬间,电机电流增大,很大可能会烧坏电机吧

网友:
这个需要控制位移精度,在两个零件快要接触时减速,慢速前进,提高控制精度。

网友A:
加个弹簧或者加个缓冲橡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弹簧或者加个缓冲橡胶。

是的,目前来看是加缓冲机构是最好的

楼主:
有电气控制方面的方法吗?因为设备已经出去了,能改越少就越好

网友:
觉得有些谎撒了不但不会加分,反而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你们现在的技术能做到硬碰硬密封?恕我直言,就算冲床,冲头都有缓冲,不会硬碰硬

网友:
电机倒是不会烧坏,就是会过载保护停机

网友:
担心“一定要完全接触,不然会发生泄露。”这个!是不是有一个结合压力,气缸可以在接合面上有一个压力保持起到密封作用,而预设一个结合压力,电机恐怕是不行。

网友:
在两者之间增加一个行程开关,当两者接触后,感应开关判断型号后,传递给电机,然后传给控制器,就能实现接触后停止。

网友:
扭矩限制器

网友:
行程开关?

网友:
泄漏?涉及到密封了,需要晒个图出来,盲猜是没有结果的,就算我敢出主意,楼主你敢用吗?

网友:
用变频器控制就可

网友:
接触的定义是啥 接触面需要多大压力密封

网友:
电机加模块,根据电流来反馈

网友:
或者加力传感器,根据受力情况来控制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