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论坛大师,关于拉力计算

楼主(2020-07-11):
无动力输送滚筒上拉动货物需要多大力,设货物重3000kg,需要多大的扭矩去拉动它(画的比较简单,见谅)

网友:
拉力=拉动物体在滚动体上移动时,克服箱子滚动摩擦的摩擦力。先确定滚动摩擦系数。

网友:
滚动轴为动力  箱子放上去的瞬间 因为由于差速  所以是滑动摩擦力(注意是作正功) 因为只能够由摩擦力提供一个力 获取一个能量状态
计算功率用动能定理  也可以转换公式计算
真正能不能让箱子动起来的原因就是考虑滚动轴与固定之间的滑动摩擦力  (箱子速度能量耗散的原因)  一个圆周接触而且箱子重力向下的  总体是如何的  建议查看相关书籍 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案例把。。。。。。。
该怎么办  是你的事了  我不知道 告辞

网友:
这个是技术拉力得,算了一下,应该需要500公斤得力啊。

网友:
应该是主要克服滚筒在重力作用下,滚轴与轴承之间的磨擦阻力矩吧
http://www.yuyinsh.com/news/2014-5-7/647.html
里面公式有点问题,感觉里的n应该是μ

网友:
无动力滚筒的话,最好实验测定。3吨的货物,可能托盘和滚筒接触的地方会有一定的变形,就不是纯滚筒的问题了。
另外重载滚筒一般是自制,轴承的滚筒阻力都比较大。没有确切数据。
所以还是实验测定比较好。
如果确实有苦难,怎么着也得找个1吨的货物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