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分析求助

楼主(2020-07-11):
如下图,假设中间是一个框体,左右两侧的板为导轨,4角上草图圆为导轮,上侧链条拉住,下部边侧受力,左右侧的导轮受力怎么算呢。因为下部的受力不是正中间,导轮应该有受力的吧,但找不到合适的力臂。

假设框体长1000,高500,下部边侧受力100kg,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7-11 22:27

主要问题是左右两个导轮上的力大小的计算,力臂的确定,方向没问题

网友:
先想想假如把导轨拿掉,框子的状态会发生变化么?如果框子的自重就能克服重物产生的力矩,就无需再往下想,否则,再考虑没有克服掉的力矩怎样被平衡的问题。

网友:
试试软件能做吗

网友:
你这个有点像炉门

网友A:
如果不考虑框架的重量,边框几乎不怎么受力,力臂太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考虑框架的重量,边框几乎不怎么受力,力臂太短了。

一般像这种情况,正中间向下受力的话两边是没力的,偏心受力的话两边都有力的吧。
力臂怎么算呢,如果上部就中间一根链条拉住呢?

网友:
抛开轮子不说  你这第一条链条不作用把(柔性物)左边会被抬起  当然仅限于不合理论的想象  感觉没作用
当你那个F施加作用的时候  第二条链条作为支点  框架几何中心(这个不会表达术语  均匀分布才是)   重力作用点和F形成的两对力矩
别当真。。

补充内容 (2020-7-12 18:44):
如果力太小  无法与重力形成的力矩抗衡 那么不转动 第一条链条也会有一个拉力 是否如果有一个力矩加进来
第一条链条的拉力相应增加抗衡 至于支点的问题 我记得有句话是 支点并非支撑点 可以随意选取

补充内容 (2020-7-12 18:44):
如果上面的话让你产生误解 请无视 我觉得很严重

楼主:
左图就一个固定轨道,力臂好计算,但右图的形式,力臂就有点疑惑,比如说下部受力点在两导向内呢?左右导轮就不受力了?

网友:
左右两侧的受力只是起到传导作用,只要不超过零件的屈服极限,是不会有断裂的风险。

网友B:
这个受力分析框架的自身重力很关键。1假设两侧没有固定导板和导轮,且框体只有右侧的1条链条,则框体左侧向下倾斜,框体重心即矩形形心与链条共线,在其竖直方向上。2,继续,当右侧F=100KG的力从0开始逐渐施加,则框体左侧逐渐抬升,直至框体上表面进入与水平面成水平状态的“临界状态”,F继续变大则框体左侧高于水平状态。3,回到该实际问题,由于缺少框体的自重,目前无法判断100KG力的作用效果,当其效果小于“临界状态时”,两条链条都受力,且大小不等,两侧导轮处于理论上的“不受力”,当其效果刚刚到达“临界状态时,左侧绳子受力为0.当其效果大于“临界状态时,框体有顺时针旋转的”倾向“,两侧导轮才受力,来抵制这种”倾向“,其受力大小结合具体参数,运用三角函数可容易求出。4.若以上分析不容易理解的话可考虑秋千,当秋千一侧的绳子外侧放一相对于秋千板较轻的重物,秋千不会向那一侧歪,即2条绳子依然是竖直的。反证如下:若该静止状态下2条平行的绳子与水平方向产生了夹角,秋千受竖直方向的重力和沿绳子倾斜向上的力,在竖直方向绳子分力可与重力抵消,合力为零,水平方向只有2个绳子同向的水平分力,合力不为零,不成立,证毕!

网友:
基本上,右侧链条拉力等于 重物重力,其余轮子链条不受力,(不考虑框架,轮子重力,重物重力和右侧链条基本在一条直线上)

如果有详细数值我可以帮你算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受力分析框架的自身重力很关键。1假设两侧没有固定导板和导轮,且框体只有右侧的1条链条,则框体左侧向 ...

谢谢分享 其实这类问题分析 不限于分析力矩还要结合总体力的平衡来理解
至于其他不说了 感觉基础真的很重要 学不精  总有问题 如果分析力的平衡 是否不重合也可以用来对某个点平衡
可否请教下  如果一块板子中间牵着一条绳子   如果均匀对左右两侧施力  想象 根据力的方向来确定 肯定是平衡的 绳子拉力增大
那么如果单侧受力(对板子一个垂直的受力始终垂直)   肯定会侧向的   那么这样想  板子受到一个垂直于面的压力  注意期间  板子的状态会被改变
这里我就理解不了   到底板子是受到一个始终垂直的力还是一个垂直于面的压力   其他的分力是如何的??

网友C:
一直没等到人用ansys算的,就自己算了一个。因为是新手,各种条件定义还不太熟,做出的结果也是各种肉眼可见的错误,所以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链条那里没想明白用什么约束,自己用的简支,但是感觉不对,如果假设整体变形量很小的话,那个点的力应该是垂直方向的。
a,b,c,d 四个轮子处用的是位移约束。
最后求出来的结果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没等到人用ansys算的,就自己算了一个。因为是新手,各种条件定义还不太熟,做出的结果也是各种肉眼可 ...

网友:
楼主看下2楼已经画出受力图了,可以考虑极限的情况,左右斜对角轮子受力,另外两个轮子不受力,右边链条受力,左边链条不受力。底部负载100kg,以右边链条与框架连接点为中心,有顺时针旋转的趋势,但是右上方轮子与导轨压紧阻止这个转动。这个时候是力矩平衡了,也就是说,负载100kg到旋转中心产生的力矩与导轨对轮子的反作用力到旋转中心的力矩是相等的,最后就能算出导轨对轮子的反作用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像这种情况,正中间向下受力的话两边是没力的,偏心受力的话两边都有力的吧。
力臂怎么算呢,如果上 ...

应该是受力位置和右边的链条位置很接近,不考虑框架本身的重力的话,这个F的力臂很短,左边的链条几乎不受力,个人觉得用这个力矩,然后右上角和左下角的导轮平分

网友:
两条链条已经承受了所有重力,重心不发生严重偏移的话边框基本不受力。
除非你的重心偏移出链条外侧,否则理论上不会受多大的力

网友(2023-10-09):
我在微信推送上看到求助,我已经abaqus算完了,还需要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