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吸盘把手机吸住,再用一个机构插拔USB口,手机不会有微量的移动,能正常的插拔。

楼主(2020-07-11):
那种吸盘把手机吸住,再用一个机构插拔USB口,手机不会有微量的移动,能正常的插拔。

网友:
苹果Liam机器人使用的是瑞典PIAB:

网友:
一点不动是不可能的,吸盘是软的,吸力足够本身就能复位

网友:
只是手机表面光滑,吸盘会吸的比较紧,就有不动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