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实体要求应用于基准及被测物时同轴度应该是多少?

楼主(2020-07-11):
国标gbt16671-1996有句话十分不解,请看图。本中说当基准的体外作用尺寸偏离最大实体尺寸时,基准轴线A的最大浮动范围为直径0.05。那么可不可以理解为同轴度=0.04+0.05+0.05?但是图上明显不让加0.05,只是说,可浮动,这有什么用呢,废话嘛。

网友A:
基准A 的浮动和你算右侧小轴的最大实体没有关系。推荐你看形位公差前,先系统的了解下什么是基准,及零件在实际加工和检测时零件上的基准是如何建立的。

网友:
最大实体要求为相关要求中的一种,既可以应用于被测要素,也可以应用于基准中心要素。最大实体要求应用于被测要素时,应在被测要素形位公差框格中的公差值后标注符号"?"。
最大实体要求应用于被测要素时,被测要素的实际轮廓应遵守其最大实体实效边界,在给定长度上处处不得超出最大实体实效边界。其体外作用尺寸不得超出其最大实体实效尺寸,其局部实际尺寸不得超出最大和最小实体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A 的浮动和你算右侧小轴的最大实体没有关系。推荐你看形位公差前,先系统的了解下什么是基准,及零件在 ...

用三坐标测量,基准尺寸公差大小会影响被测公差,我试过了。理论上无关,实际又有关,权威国标又不清不楚,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三坐标测量,基准尺寸公差大小会影响被测公差,我试过了。理论上无关,实际又有关,权威国标又不清不楚 ...

这种带最大实体要求的尺寸,一般都是为了保证装配。像这个零件检测时,直接用检具测是最方便的。

网友:
这个涉及基准实体要求导致的基准偏移,如果基准和被测要素都处于最小实体状态时,被测要素和基准轴线之间的最大偏差应该为0.04+0.05+0.05=0.14

网友:
分别说了两种情况
1、当轴1为25尺寸时,轴2直径在12,同轴度0.04,轴2直径在11.95时,同轴度0.09
2、当轴1为24.95尺寸时,轴2直径12,同轴度0.09,轴2直径11.95时,同轴度0.141
你没理解最大实体要求,要求是体外作用尺寸不大于最大实体实效尺寸,且实际尺寸在极限尺寸内。当可逆要求时,中心要素的几何偏差才可以补偿到尺寸偏差,即实际尺寸超出最大实体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