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最大实体要求M

楼主(2020-07-12):
如图,划线处如何理解?对被测形位公差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我要说就是字面意思,会不会被打死?

最大实体本质上就是体积最大的情况,轮廓和最大实体边界相临的时候,轴线一旦浮动就不满足要求了啊。轮廓和最大实体边界还有一段距离的话,轴线只要不折腾出轨,就怎么都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说就是字面意思,会不会被打死?

最大实体本质上就是体积最大的情况,轮廓和最大实体边界相临的时候 ...

答非所问。比如要测同轴度,最大实体应用于基准,轴线浮动对同轴度有什么影响?同轴度会变大还是小,还是不变?

网友(点评):
确实答非所问,您开心就好。

网友B:
基准肯定是不能浮动的,这个是必须确保基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准肯定是不能浮动的,这个是必须确保基准了。

你没见图画线处吗

网友(2020-08-27):
引用 楼主:
你没见图画线处吗

基准要素在非最大实体状态时,基准轴线可能偏离基准要素的拟合轴线(这就是所谓浮动的本质),但不可理解为形位公差可获得补偿。最大实体要求的本质就是划定了固定的最大实体实效边界,很多人总是从补偿公差的角度去解释导致大家都糊里糊涂,因为补偿公差没有讲明它的原理。去看我的微信公众号吧“浩工尺寸漫谈”,看了就知道这个最大实体是怎么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