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气动应用案例分析,各位大神看看设计是否可靠

楼主(2020-07-12):
第一个拉膜机构:(负载2.5kg)中间气缸下压,吸盘吸附,然后两端气缸向前推送
第二个剪切机构:(负载25kg)
两端滑槽配合,顶部气缸下压剪切(这里中间一个好还是两端各一个同步下压好呢?)
具体参考下图,各位帮忙看看设计是否可行,有没有更成熟的思路,小白新手恳请指教
膜宽1.5m,长度切最长2.2m

补充内容 (2020-7-13 21:57):
第二个剪切机构,两边滑槽如何实现?机械T型槽?还是直线导轨滑块呢?

网友A:
方案1不行。二可以,是常用的拉膜结构,用两气缸 。更常用的是滚筒送膜或夹膜链。拉膜要考虑材料弹性,要做张力控制。要求高的要加纠偏。定长就有n多方案,最简单可靠的是色标。

网友:
负载在哪个位置?横杆多长?单气缸下压时,气缸在横杆的什么位置?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7-12 10:34负载在哪个位置?横杆多长?单气缸下压时,气缸在横杆的什么位置?
刀具跟刀架安装在气杆上,长度在1560mm吧
单气缸时在正中间啊……

楼主:
|cool44发表于 07-12 07:39方案1不行。二可以,是常用的拉膜结构,用两气缸 。更常用的是滚筒送膜或夹膜链。拉膜要考虑材料弹性,要做张力控制。要求高的要加纠偏。定长就有n多方案,最简单可靠的是色标。
一是拉膜,二是剪切,是拉膜不行吗?

网友(点评):
用吸盘拉膜不可行。用方案2的结构夹膜拉可以。如果是厚膜,这种切膜也有问题。有1.5米宽,用飞刀比较好。

网友:
方案不行,两个气缸是无法保证同步的,尤其是大跨距,可以用连杆机构,一个气缸放在机架底部中间,两边是连杆往上推,再通过斜块导向转换成水平方向的运动

网友B:
你这里缺了些重要参数,比如膜厚,材料。方案—,在某种情况下是可以的,虽然气缸同步精度相比其他电动的可能差些,但气缸联接本就是浮动的,所以那点点误差倒可以忽略。倒是你的膜厚跟你的拉取方式的关,至少太薄的膜这种吸盘是吸不起来的,而且拉扯也容易发生断裂。至于切,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有些膜可能热切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7-12 13:00你这里缺了些重要参数,比如膜厚,材料。方案—,在某种情况下是可以的,虽然气缸同步精度相比其他电动的可能差些,但气缸联接本就是浮动的,所以那点点误差倒可以忽略。倒是你的膜厚跟你的拉取方式的关,至少太薄的膜这种吸盘是吸不起来的,而且拉扯也容易发生断裂。至于切,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有些膜可能热切
材料pet 厚度0.5mm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pet 厚度0.5mm呢

0.5是挺“薄”,太长了,不建议用现在的剪切方案。若真要用,建议两个气缸,不要求同步。反正剪刀剪东西也是从一头压下。

网友(点评):
0.5是非常厚的膜,一般用齿形刀切的少于0.1厚。估计只能用飞刀切。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7-12 17:18
0.5是挺“薄”,太长了,不建议用现在的剪切方案。若真要用,建议两个气缸,不要求同步。反正剪刀剪东西也是从一头压下。

两边滑槽我只给了0.5的间隙,两边不同步可能会卡住吧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7-12 17:18
0.5是挺“薄”,太长了,不建议用现在的剪切方案。若真要用,建议两个气缸,不要求同步。反正剪刀剪东西也是从一头压下。

不好意思 是50um……

网友:
最上面那块上的平板是用来固定气缸的吗?这么长,这么薄,中间加气缸一顶就会变形的,建议增加刚度,把零件加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1不行。二可以,是常用的拉膜结构,用两气缸 。更常用的是滚筒送膜或夹膜链。拉膜要考虑材料弹性,要做 ...

加V请教下拉膜机构的事呗,V:137712757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1不行。二可以,是常用的拉膜结构,用两气缸 。更常用的是滚筒送膜或夹膜链。拉膜要考虑材料弹性,要做 ...

我现在想直接两侧用滑台气缸,既可以驱动又带滑轨,行程其实很小就50mm,不知道可不可行还有就是假如不用这种,按原样式设计的话,两端需要加工机械滑槽,不知道有没有成品购买,或者直接装直线导轨滑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里缺了些重要参数,比如膜厚,材料。方案—,在某种情况下是可以的,虽然气缸同步精度相比其他电动的可 ...

这种大跨度的结构可以两端用直线滑轨,顶上装气缸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1不行。二可以,是常用的拉膜结构,用两气缸 。更常用的是滚筒送膜或夹膜链。拉膜要考虑材料弹性,要做 ...

方案一的吸盘拉膜试验下来ok的,方案二是切膜,两边滑槽还没想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1不行。二可以,是常用的拉膜结构,用两气缸 。更常用的是滚筒送膜或夹膜链。拉膜要考虑材料弹性,要做 ...

亲  上线没,薄膜这块你应该很了解吧

网友A:
|biduren97发表于 07-14 17:09
亲  上线没,薄膜这块你应该很了解吧

我做包装机械的。也没做过这么宽的膜。我们常用的是5到8丝厚,800宽以内。用的是齿形刀旋转切。膜要崩紧了才切得断。是靠滚筒送膜并拉紧。你可以查一下资料,我见过的宽膜分切都是用飞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大跨度的结构可以两端用直线滑轨,顶上装气缸驱动吗?

有带导轨的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包装机械的。也没做过这么宽的膜。我们常用的是5到8丝厚,800宽以内。用的是齿形刀旋转切。膜要崩紧了 ...

市面上用得时横切机,但是电机驱动蜗轮蜗杆实现刀具在滑槽内上下运动,夹膜也是用得胶辊+电机驱动
但。。。。。老板意思用吸盘简单些,但其实吸盘一套下来也不便宜。。。。而且得两组吸盘,一组送过刀面,一组拉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