拧紧时需要边压(克服弹簧力)边拧,如何解决

楼主(2020-07-12):
最近遇到这个问题如下:
需要将特殊的M20盖拧入壳体中,壳体中先装入弹簧,拧M20盖时需要将弹簧压紧,拧紧完成时,弹簧有一定的压缩量了。
请问,我该如何选择拧紧及压紧方式,谢谢!

工件情况:
黑色的为壳体,中间的是弹簧,右面的是M20盖(类似于闷头)

工件图片

工件图片

网友:
用最常用的旋盖机结构,气缸压住旋盖头旋就行。

网友(点评):
对,向下压紧,旋转拧紧!

网友:
在门盖的圆柱面上沿圆周钻3个小螺纹孔,拧闷盖压紧弹簧时,用同样规格的螺杆插入螺纹孔,转动螺杆。
闷盖上面和旁边还有其他零件吗?

网友(点评):
灵魂画手!!!!

网友:
我是做包装机械的,旋盖机经常做。看具体需求,最简单的直接淘宝买个拧盖头就行。要求高点就加磁力离合,可以保护盖子外观及螺纹。

网友A:
这个其实就是计算弹簧的反作用力了,再增加拧紧螺纹的摩擦力。

网友B:
我看图示的这个压缩弹簧是左旋的,就这么连盖带弹簧拧,拧过头再放1/4圈完成装配。
右旋的弹簧恐怕拧不动!加黄油也拧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就是计算弹簧的反作用力了,再增加拧紧螺纹的摩擦力。

拧紧枪好像不能承受轴向力的,这个设备需要拧紧枪拧紧并且监控拧紧扭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图示的这个压缩弹簧是左旋的,就这么连盖带弹簧拧,拧过头再放1/4圈完成装配。
右旋的弹簧恐怕拧不动 ...

为何要拧过后再放1/4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