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步带机构的固定问题

楼主(2020-07-12):
各位前辈、大哥、大神,小弟刚刚涉足运动机构这个行业,很多初级问题需要请教各位,请不吝赐教,感谢!
目前准备做一个机构,用同步带来带动,驱动部分如下,大概带动10kg的负载,有几个问题请帮忙指点一下:
1)开始想用三个支撑柱把步进电机支架固定,后来查就算有标准的轴支座,也要十多块一个,假如没有合适尺寸,要订做就更贵了。我想直接把图中的支撑支架弯下来,纯粹钣金件来支撑(类似右边惰轮支架),应该更便宜吧?如果用铝块CNC做支撑,应该也贵吧?
2)担心运行多了,同步带把惰轮轴拉过来,我想加个铝型材,顶住电机和惰轮轴(如图三),这样更稳固,应该也可以吧?
3)其他还看有没有问题,或者建议?
拜谢。

网友:
这样不可以的必须加直线导轨

网友:
这种结构不需要钣金,直接四个支柱把电机四个孔撑起来就好了

网友:
调整同步带松紧的机构没有看见,应该增加一个涨紧轮

网友:
机构设计,最经济就是尽可能使用能买到的标准件,10多块还觉得贵,那做起来更贵,同样的东西自己做起来成本要5倍10倍
两个皮带轮间距无法调节也没有涨紧轮是不行的

网友:
右边的钣金两侧加筋板,钣金与地面固定牢靠;左边安装步进电机的钢板别太薄,把电机安装螺孔不要放在同步带内部,转个90°,这样的结构也可以。

网友A:
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在意零部件的价格,有点费解。个人觉着电机安装用钣金件的话效果更好,这样惰轮一侧固定安装, 步进电机一侧开长形孔,紧配合,内侧放置张紧螺栓、可对同步带进行张紧。

网友:
没有张紧结构,另外如果材料省到这种地步还不如不做

网友:
缺张紧机构,直接利用电机的四个安装孔固定电机就可以了,没必要再做钣金。

网友:
我接触也不是很久,我建议你电机的支架直接用钣金折出来,两边侧翼开腰孔调张紧,惰轮直接用塞打螺丝,开螺纹孔或者后面螺丝锁死都比你这样简单....

网友:
铝型材是多余的,无法调节带传动松紧,缺的是张紧机构

网友:
电机支架用类似图上从动轮支架即可,钣金厚度2-3mm,电机或者从动轮处添加张紧结构。铝型材没必要

网友:
这种我有精度的零件,最好不要用钣金,用线切割机加工块来做支撑。

网友:
电机安装板竟然能用钣金折弯做支架...你们同步带驱动都不要精度的吗

网友(点评):
是,没有经验,不过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电机装在大板上不就可以了吗((反过来装)?你这个结构在装配中是不合理的,电机上的同步带轮不好装,同步带不好装,三个柱子高得一致,就算用钣金折了你把电机上的同步带轮给遮住了也不利于装配和维修。,而且惰轮得张紧吧,这结构也不好。

网友:
看你这情况就这么干吧,加个调整皮带松紧的。

网友:
十多块一个的成本也要考虑吗,多大批量?

网友(点评):
老板说可能上万台,不知他有没有吹牛皮

楼主:
|风刃发表于 07-12 20:52机构设计,最经济就是尽可能使用能买到的标准件,10多块还觉得贵,那做起来更贵,同样的东西自己做起来成本要5倍10倍

两个皮带轮间距无法调节也没有涨紧轮是不行的
多谢大哥指点! 不过老板说这个可能要做上万台,所以要求零件必须能省则省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7-12 22:31右边的钣金两侧加筋板,钣金与地面固定牢靠;左边安装步进电机的钢板别太薄,把电机安装螺孔不要放在同步带内部,转个90°,这样的结构也可以。
有理,多谢大哥指点!

楼主:
|寒寒thunder发表于 07-12 23:09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在意零部件的价格,有点费解。个人觉着电机安装用钣金件的话效果更好,这样惰轮一侧固定安装, 步进电机一侧开长形孔,紧配合,内侧放置张紧螺栓、可对同步带进行张紧。
多谢大哥指点。因为老板说要做很多台,要求零件费尽量低

楼主:
|不再随风!发表于 07-13 16:47 本帖最后由 不再随风! 于 2020-7-13 16:50 编辑

电机装在大板上不就可以了吗((反过来装)?你这个结构在装配中是不合理的,电机上的同步带轮不好装,同步带不好装,三个柱子高得一致,就算用钣金折了你把电机上的同步带轮给遮住了也不利于装配和维修。,而且惰轮得张紧吧,这结构也不好。
多谢指点。底下有东西,反过来装不上。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前辈大哥的指点(漏了感谢的别见怪),真的获益良多,少走很多坑,再次感谢????

网友B:
机构的设计也离不开力学分析,钣金件与机加工件的区别,可以笼统的理解为钣金件的刚性差一点成本低点。
但是刚性究竟能否满足要求,要看你受力的大小。那就要知道你负载多重的东西,电机多大的功率。
同样的结构,小功率可能绰绰有余,重载场合就不行。

另外,皮带怎么装进去,是先把皮带轮装电机上再固定电机,还是先固定电机再装皮带轮?主动轮从动轮是否在一个面上,怎样调节怎样保证?主动轴从动轴不平行会导致皮带跑偏,跑的厉害了甚至能把轮子的挡边干掉。这些都要考虑到。

设计上的每一个数据每一个尺寸每一个选择,都是有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构的设计也离不开力学分析,钣金件与机加工件的区别,可以笼统的理解为钣金件的刚性差一点成本低点。
但 ...

受教了,记录在心!

网友:
真是省到家了,固定电机的板厚一点,负载不大可以是从动轮悬臂,大的话主动轴和从动轴不平行,影响同步带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在意零部件的价格,有点费解。个人觉着电机安装用钣金件的话效果更好,这样惰轮一侧固定 ...

根据您的建议,改成如下的样子了,是这样吗?谢谢前辈!

网友(点评):
主动轮不用钣金,换成4个支柱,右边惰论钣金不要。否则不好安装带轮。而且可以较好保证平行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构的设计也离不开力学分析,钣金件与机加工件的区别,可以笼统的理解为钣金件的刚性差一点成本低点。
但 ...

根据大哥的意见,改成如下,是否可行?谢谢。

1)装配方案

2)高度固定方案

3)张紧方案

网友(点评):
问题多多

楼主:
根据以上各位大哥的意见,更改了方案,如上图片,多谢!

网友:
电机以及同步带轮不能用钣金件固定,容易变形导致同步带跑偏,况且钣金精度不够还要二次机加工,成本也不低。电机端直接用四根圆柱固定,另一端带轮用轴固定即可。另外不需要张紧轮,只要把电机安装机台上的四个孔适当留大就行,具体请查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点评):
多谢大哥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大哥的意见,改成如下,是否可行?谢谢。

1)装配方案

个人认为改动是合理的,没必要加涨紧轮,槽孔就能满足要求了。

网友:
小白问一下 同步带会受重力影响,下坠被挡板磨损吗?还是光靠张紧就行了

网友:
这么大跨距的皮带,不需要测量张紧力吗?可以测量皮带的张紧力,合适的张紧皮带,避免皮带磨损

网友(2021-07-07):
你好,我也是小白,能加个微信请教你一个问题吗

网友(2022-02-17):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张紧轮

网友(2023-07-07):
你这种设计做法感觉像车间技术用来自己凑合用的,不像设计做的。我觉得设计首先考虑的是结构合理,可靠性,安装维修,寿命美观等等再考虑成本。如果你的行业卷成这样,换一个行业吧,十块钱的东西都嫌贵。

网友:
高度固定方案没必要,伺服电机上有轴肩可以限位同步带,惰轮测只需设计相同高度加上档皮带挡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