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试验,测试,质检三者详细区别是啥?

楼主(2020-07-12):
我不是很清楚。

楼主:
我认为用试验机器验证理论叫做试验。对轴承的测量叫做测试,可以用简单工具测量的叫做质检,这个想法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用试验机器验证理论叫做试验。对轴承的测量叫做测试,可以用简单工具测量的叫做质检,这个想法对么?

不完全对。你的理解有偏颇。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7-12 22:14
不完全对。你的理解有偏颇。

那请问正确定义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正确定义是啥?

测试和质检定义有点问题吧,测试是具有试验性质的测量,即测量和试验的综合。测试的一部分应该是质检的内容,一部分应该是试验的内容,质检主要应该为了保证出厂质量所做的测量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07-13 08:12
测试和质检定义有点问题吧,测试是具有试验性质的测量,即测量和试验的综合。测试的一部分应该是质检的内容,一部分应该是试验的内容,质检主要应该为了保证出厂质量所做的测量

好吧

网友:
试验是验证零件的机械性能是否满足标准的要求,既图纸的要求。
质检一般只检测零件外表的尺寸,既该零件的机加工是否满足图纸的机加工要求。